请教大家A6外场怎么供电?

楼主(2014-08-04):
可不可以用4S锂聚供电?

网友:
不行 12V-14v输入 好像

网友:
做在场充电器吗? A9一直在家,从未在场过,

网友:
可以用4S电池包,我们外场就是发电机加电池包

网友:
外场2个PL8+3KV的发电机

网友A:
用电包---磷酸铁锂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包---磷酸铁锂电池包。

我的意思是用现有的4S动力电 锂聚合物 电压会高些  不敢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现有的4S动力电 锂聚合物 电压会高些  不敢试!

可以,用个直流稳压的板子就行了,TB上有12V稳压的,,小功率没问题,

网友:
还不如弄块汽车电瓶,在家充满,到外场直接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现有的4S动力电 锂聚合物 电压会高些  不敢试!

那不是脱了裤子放屁么

网友:
我一直用的a123 4s磷酸铁20ah,单片满充电压3.6v,a6用完全没问题

网友:
4S锂聚不行,用4S锂铁

网友:
新手,弱弱的问一下,什么叫外场供电?

网友:
是不是在外面飞行以后没电了,要充电?

网友:
汽车上12逆变220行吗?

网友:
今天刚下单买了个天7,就算正式入模吧。想先用模拟试试。

网友:
樓上各位,請問有人知道UNA6廠方聯系方法嗎? 如QQ,里旺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