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加工的话大家都用什么软件生成G代码的?

楼主(2014-08-04):
我买了个全钢的雕刻机机架,自己组装的控制系统,淘宝上整的货,用的是usbcnc接口板,以为从此摆脱了并口的束缚,可以用笔记本usb口了。昨天用powermill2010导入autocad生成的模型,在powermill中模拟加工正确,然后生成G代码导出。
将生成的G代码导入到usbcnc这个接口板配套的软件过程中出错,大概是说圆的端点坐标与前面的坐标不在同一位置上。
但是后来我把这个G代码导入到mach3系统中却很正常,模拟加工也正确,看样子难道是不是又要回到并口系统了?
G代码我懂一点,简单的也能自己手工写,但太累了,复杂的只能靠机器自动生成,这活人干不了。

你们一般都是用什么软件生成G代码的?有高手碰到过和我类似的问题的吗?

网友:
嘿嘿,我不做复杂的,我手工G码转换

网友:
简单的手写 ...   还有用caxa制造工程师  挺难用的 需要选的参数太多太麻烦 出程序  用VNUC仿真一下

网友:
USB CNC系统是喜欢报错的!正常,我也是用的USB CNC板,没有并口MACH3好用!

网友:
可能是 后处理程序有小冲突         这个要仔细分辨是哪句话有错   然后修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