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蓝屏的显示器,可否用改驱动版的方式,实现雪花而非蓝屏!

楼主(2014-08-04):
如题,之前买的一个高亮度的显示屏,没注意,信号不好的时候会蓝屏,可否用换驱动版的方式,实现雪花而非蓝屏!

网友:
蓝屏有啥关系,对使用没有影响

网友:
其实蓝屏无所谓的  蓝屏了 就切返航就是了!!

网友:
监视器视频信号低时蓝屏,很多是由显示器芯片编程决定的,但是自己搞比较麻烦,得买写入器。。。
比方富威德显示器的蓝屏与不蓝屏,其实就是写入的参数不同而已。

网友A:
还有个办法,去买个75元钱的AV信号放大器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办法,去买个75元钱的AV信号放大器就解决了。

这是个好东西,哪里有卖?电子城,还是X宝?

网友A:
X宝搜  视频信号放大器  60-70元的单路放大器即可。我已经试验过了哈。

网友(2015-01-01):
引用 网友A:
X宝搜  视频信号放大器  60-70元的单路放大器即可。我已经试验过了哈。

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2015-04-10):
引用 网友A:
X宝搜  视频信号放大器  60-70元的单路放大器即可。我已经试验过了哈。

pm个链接好不 我也试一试

网友(2015-05-14):
引用 网友A:
X宝搜  视频信号放大器  60-70元的单路放大器即可。我已经试验过了哈。

真的能不再蓝屏了吗?图像质量怎么样?

网友:
估计就是放大信号,让监视器的驱动板认为不是弱信号

网友:
很多图传接收机带这个功能,尤其是那些带录像功能的。没信号时它楞生成一个雪花信号,的确永不蓝屏。

网友:
雪花屏其实也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就是我们早期电视没信号时的那个东东是一样的。。。只要在芯片烧录程序就可以。。。如果你购买的板子没有编入这个软件,看是找主板卖家烧录一个这个程序,正常是有的~~~航拍监蓝屏是个要命的东西~~~关键时刻掉链子~~~尤其在环境复杂的地方,使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