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T追踪云台请教 十万火急!

楼主(2014-08-04):
FLY追踪
云台
机载模块和云台都接好线之后接电,机载模块儿闪亮,driver上的RX和GPS灯都不亮,云台调试没问题,,请教高手

网友A:
GPS搜到星了么,如搜到星了就检查接线,应该摄像头的线先进机载模块再进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