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電機輸出降低 炸了

楼主(2014-08-04):
我也炸了 炸掉一個獎和GPS支撐架
我的狀況是 其中一個電機輸出信號降低了 導致無法水平
拿回家裡放在地上拆槳測試 解鎖模擬起飛 油門加大再收油門 反覆幾次後 其中一個電機輸出變小的 其他三個電機正常轉動
懷疑電調故障 交換了電調 反覆試了幾次 確定是飛控輸出變小 導致無法維持水平
刷了其他版固件 再刷回最新V57版 還是一樣的狀況
所有參數設回預設 還是一樣
之前都好好的飛了幾十趟
最後還是炸了
附上 HJ電調輸出降低

网友A:
亮白灯吗?我的还发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白灯吗?我的还发烫呢!

從自旋到炸機不到三秒 沒有注意到是否亮白燈發現自旋 切手動 還是轉 就炸了 約三米左右
你發燙 哪裡發燙

网友:
是飞控发烫!

网友:
飞控发烫是飞控里面的芯片烧掉了

网友(2014-09-04):
能不能不要打繁体字,笔画简单点不好吗,密密麻麻的,都密度恐怖了

楼主:
經過幾周的測試 換上新電調 還是老樣子 知道特性後 只能硬著飛 這狀況出現開始自旋時 油門加大 就會提高電機出力 就穩了
只是 返廠值得嗎 廠家測得出來這狀況嗎 之前用過S4 測試版 也是出狀況 目前退役 放在箱底納涼

我是台灣的用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