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旋翼头好

楼主(2014-08-04):
FBL和DFC,哪种旋翼头好,好处在哪里?为什么亚拓的都是DFC ,哪种旋翼头耐磨

网友A:
FBL是趋势DFC是奇葩

网友B:
fbl 新款亚拓都回归fbl了

网友C:
都不耐磨的,不过往往还没磨损就炸机了

网友D:
我的都是FBL的。

网友E:
DFC 应该好像是米卡多的老设计了(如有错误请高手更正),调节起来麻烦点点。耐用来说确实,估计不会飞坏,基本都炸的差不多了!还有据说DFC炸机蛋都痛,,,
FBL 调节要更方便,实用性,可靠性更强,本人还是喜欢推荐FBL。
都说DFC降低了重心,但现在7075新款DFC 也降低了,所以选择FBL 没错的。

网友F:
涨姿势了

网友G:
DFC比FBL更直接些,短一些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