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小四轴APM顺时针自旋 求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8-04):
最近DIY了个带上反角的小四轴机架,用的是APM2.8+6H外置罗盘GPS,前几次试飞正常,炸了一次鸡后,重新做了各项校准,发现起飞后会顺时针缓缓自旋,而且不是不停自旋,而是停几秒,转几秒,有时时间长有时短。后来重新检查了电机、桨,油门行程,也重新刷了不同历史版本的固件,自旋仍然存在。调试两天黔驴技穷啦,想请教各位大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
沙发自己坐啦。GPS之前离飞控较近,但是飞行没问题,出现自旋现象后试着把GPS增高了4CM,自旋还是没有改善。包括线路都做了绞线,尽量离开apm了

网友:
COMPASSMOT 测试吧。  30%

网友A:
电机跟机臂跟机臂 水平了吗 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跟机臂跟机臂 水平了吗 楼下继续补充

四个电机不水平也有关系吗?
我原来也遇到这种情况,后来果断不用那个机架,问题解决。

网友:
炸过以后电机不水平产生自旋力矩了,机架和电机重新检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个电机不水平也有关系吗?
我原来也遇到这种情况,后来果断不用那个机架,问题解决。

如果是轻微自旋不要紧  凋下方向的微调就好 如果比较严重了  就要调正水平 不然长期以来电机吃不消的

网友:
电机轴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