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H-3C云台的问题,请厂家解答

楼主(2014-08-04):
1、飞控可否贴着飞行器底部安装,就是正面朝上贴着飞行器的底部安装(因为上部没有空间了)。
2、飞控用哪种双面胶最合适,厂家应指定一个牌子,或者在配件中应含有。
3、在飞控手和云台手这种模式下,必将用到两个图传,这种情况下用一个单独设备电源给云台、接收机、飞控手图传、云台手图传供电所需要的电池容量和型号厂家应给出一个参考,3轴云台的功率消耗如此大,应该考虑一下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案

网友:
据我所知首先控制器可以贴任意位置,只要正面向上,控制器处于机身同一水平位置即可,其次双面胶使用1mm左右薄型双面胶即可,不要用太厚的,最后因为云台自身耗电在700ma左右,另外需要给GOPRO供电大概耗费800ma,因此对于供电电流要求较高,建议直接从2-4S动力电取电,因为目前市面上大部分廉价BEC的实际电流不能稳定提供,所以共接几个设备会出现云台工作不正常的情况。

楼主:
怎么都问问题了,厂家的人都不出来沟通一下呀?奇怪了,上面的问题是我实际使用测试出现的,我不太愿意从设备电源中供电(原系统很稳定,怕出现问题),实际使用的是11.1V 1800MA的电池给两个图传、云台供电,出现问题自检不通过,想增加电池容量又担心增加重量,寻求解决方案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都问问题了,厂家的人都不出来沟通一下呀?奇怪了,上面的问题是我实际使用测试出现的,我不太愿意从设 ...

楼上回复你的就是我们的王工

楼主:
请问王工,如果像我的需求如果想要统一使用单独的设备电源,应配置什么规格的电池?

网友A:
你需要计算一下需要供电的设备总共需要多少电流,云台至少位置1.5-2A的电流,再加上其他设备,你需要至少能提供足额3A持续电流的BEC

网友(2014-09-09):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计算一下需要供电的设备总共需要多少电流,云台至少位置1.5-2A的电流,再加上其他设备,你需要至少能提 ...

已经研究出来了,直接BEC 16v供电就可以解决BEC电流小的问题,增加电压后,整体功率提高了(16v相当于4s电池单片4v电压)

楼主:
喔,看来重量又要增加了!!楼上的设备时包括1个摄像头 2个图传  1云台的设备电源吗?

网友:
接MINI OSD 图像黑暗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减震胶球太小太硬容易出果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