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请进,Ronin云台水平平衡后自动倾斜

楼主(2014-08-04):
大疆技术你好,Ronin手持云台用了几天,感觉很好,就是有个问题,摄像机安装上去并做好平衡后开机都没有什么问题,拿起就能拍摄。但如果停拍几分钟放置在脚架后云台又慢慢出现倾斜,如照片,本人已经把物理平衡以及app的一键平衡调整做好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请问问一下电机的力度值是多少? 请把力度值调低一点试试,佳能的镜头偏松会有影响的。

网友:
请楼主加我qq:2355613431,我来跟进您的问题。

网友A:
Canon很感谢dji帮忙促进销售!

网友:
这个和电机的力量没关系吧,是陀螺仪飘逸吧

网友B:
佳能镜头偏松    我遇得到你这个会找理由的DJI哦。。。你也不掂量一下DJI和佳能的生产水平。你玩过佳能吗,镜头会松。

网友:
Ronin才出来多久就爆出问题…这

网友C:
陀螺仪累积量漂移.感觉影响不大吧,重启不行?

网友D:
我的Z15也有这个问题,自己漂移,现在已经反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累积量漂移.感觉影响不大吧,重启不行?

重启没问题~只是放久了就会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佳能镜头偏松    我遇得到你这个会找理由的DJI哦。。。你也不掂量一下DJI和佳能的生产水平。你玩过佳能吗, ...

大疆的ronin不就考虑到这一点,所以配了一个托板的东西固定住佳能的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Z15也有这个问题,自己漂移,现在已经反厂

er........Z15有这个问题比RONIN有还要严重吧?飞机飞上去Z15出现这样的倾斜会影响画面,但手持就不要紧,毕竟地面拍摄比空中拍摄可控性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on很感谢dji帮忙促进销售!

哈哈!!!!

网友:
CANON 鏡頭松......我用十幾年CANON都沒聽過所謂松。。。。
你不如說樓主重心放得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的ronin不就考虑到这一点,所以配了一个托板的东西固定住佳能的镜头~

几百克的能镜头也要支架?你见过哪个上陀螺稳定器的镜头加支架了?你以为是几公斤的电影镜头啊 ?

网友:
DJI整天都只是会找借口,不肯直视问题

网友:
楼主调好了吗?如果调好了,在不通电的情况下随便旋转的哪个角度基本都能定在哪个位置的哦,否则就是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