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mwc飞控的电压输出怎么调啊?

楼主(2014-08-04):
我的mwc飞控装在固定翼上,只要是一插上电
舵机
就吱吱的响,过一会舵机就很烫,是给舵机供的电压太高了了吗?可以怎么调啊?

网友A:
不一定是电压太高,建议用高速数码舵机试试,比如直升机的锁尾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