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了几天了,跪求高手来指点。

楼主(2014-08-04):
前几天在高手那里收了一台JR 450,他是调好的可以飞的,用的是DX8的遥控,我也是一样的。
可是我对好频以后发现4个舵机行程都不对。比如副翼,我遥控器上正反行程都是100%,但是我操作摇杆的时候,正反打到40%/50%的时候,舵机就到顶了。升降,方向都是这种情况。
如果我在遥控器上把相关行程调到40/50,遥控器和舵机的行程一致了没错,但是舵机的反应速度就会变得很慢,远不如行程是100%的时候的反应速度。
舵机是3颗 SK995,和一颗SK999,接受是AR7200BX。请高手帮我指点一下,这种行程不对的情况如何调?

网友:
直机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有副翼可以在控内的曲线调,无副翼可以在软件中调。另外,调机是系统工程,根据你的三轴陀螺仪说明去研究吧。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是无副翼的。我在AR7200中没找到相关参数,能设置舵机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是无副翼的。我在AR7200中没找到相关参数,能设置舵机行程……

无副翼就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是无副翼的。我在AR7200中没找到相关参数,能设置舵机行程……

这个三轴用的人太少,能帮你的人也不多,自己查相关资料好好琢磨吧。

网友:
还是买大众化的

网友:
试试螺距曲线能不能调一下!

网友:
你那个控没用过  我用的14SG的控
舵机的行程和舵机的反应速度都可以调整的
你是不是把调行程的当反应速度的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