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地飞7遥控通道错位,油门和升降互换了,谢谢大家

楼主(2014-08-04):
   今天下午十级今天下午,试机过程中,恢复了下天七出厂设置,开机后,接收器或者是说遥控器的2号升降舵和油门三号通道就像位置交换了一下,就好比左手油,变成右手油门; 油门变成控制升降的了,但是监视器上面的信息正确,是不是那里调错了   之前帮朋友拍了个二手天地飞6C,回来后和这样大同小异的问题。也都是通道二是油门,而且每次都要先拔电池,才能关遥控,反之,先关掉遥控,电机就自动全速转动,非常头疼的问题。现在我的天7也犯了。请教大家怎样恢复设置。
     希望能得到模友的帮助,在此,谢谢了。

网友:
电调是不同,我用天7,关控电机也不会转,前面的问题帮不了你,抱歉

网友:
按住菜单键开机,第4项控制杆设置  里面选模式2

网友A:
关控狂转,重新设置失控保护即可,注意不管那个通道是油门,拉到最低再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控狂转,重新设置失控保护即可,注意不管那个通道是油门,拉到最低再设置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提醒了,但是朋友的那个天6C版,也是这样的毛病,二手拍下的。不知怎样设置为三通油门,二通道副翼。一般都要先关掉飞机电源,才能关接受,要不电机会像上面的情况全速转动。我但心不注意操控,伤到自己。

网友B:
1、为了安全,任何时候都要先拔电池,再关遥控。2、你们的控没问题,失控保护要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为了安全,任何时候都要先拔电池,再关遥控。2、你们的控没问题,失控保护要重新设置。

谢了,少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