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电池充电应该买什么东西配套?

楼主(2014-08-04):
各位大神 请问下飞机
电池
充电买什么? 除了什么平衡充 还有什么鄙人不知道的 求高手耐心讲解 谢谢 哦 对了 我的电池是3000毫安的

网友A:
低端点的上个B6就行了!

网友B:
A6非常方便

网友C:
飞什么飞机呢?3000mah建议充电器功率最好250-350W。

网友D:
买什么要看需求。如果是小型的两三块2S、3S电池,买个花牌平衡充就不错;如果是少许多一点电池,容量比较大或者电压比较高,买个B6、A6也行;如果非常有钱很土豪,买个PL8之类的也可以。当然了,价格和性能总是正相关的,关键看你需不需要。

网友E:
3000mAh的充电器功率要250W~350W????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