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450四轴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看配置

楼主(2014-08-04):
新西答
电机
2212 1000kv. 30电调 1047桨 加上
电池
3s2200总重量1050克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请高家指教为盼谢谢

网友A:
肯定能呀

网友B:
肯定飞不起来,你连飞控和控都没有,怎么能飞呢?

网友C:
首飞视频值得期待

网友D:
但看重量和电动配置应该没问题。

楼主:
还用飞控呀我以为接上电就可以飞了

网友E:
上电可以飞的

网友F:
楼主的略重了 不过还是 可以飞的

网友G:
本人QQ飞控,2212 1000KV 1045桨 4500ma3S没问题,好飞。

网友H:
没有飞控和接受机怎么飞起来呢?

楼主:
飞起来了看视http://www.tudou.com/v/rSDQj6fc2Ns/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用飞控呀我以为接上电就可以飞了
围观最牛逼的神回复要笑死我

网友J:
哈哈,逗乐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