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515 525陪铂金v3 高转速且螺距加速值开的稍大情况下会供电不足失控?

楼主(2014-08-04):
我的bec供电只设为了6v 陀螺仪是ebar v2 上次炸鸡是将3d转速切换到很高 做了一个十二点钟摆之后失控的 飞机摇摇晃晃的炸下来 症状很像bec缺电
所以我怀疑是bec电压设置太低 暴力飞行缺电所致  这样分析有道理吗 ?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模友 kst515支持8v电压

网友:
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也是这样的舵机电调配置。

网友A:
10a.bec峰值20a,撑不起来可能性不大,检查下其他吧

网友:
告诉你个秘密,ebar一代对震动很敏感,震动稍大立马侧翻,2代是不是有一样的遗传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换个K8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a.bec峰值20a,撑不起来可能性不大,检查下其他吧

我是说bec电压设置低了 我用6v电压去撑高压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说bec电压设置低了 我用6v电压去撑高压舵机

先排除机械原因。我觉得供电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bec电压设置低了 我用6v电压去撑高压舵机

这个没关系的,就算你用5.5v一样能用,就是发挥不了最佳性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机械原因。我觉得供电没关系的。

我觉得应该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