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S500 、激动人心!

楼主(2014-08-04):
新装的s500 真的很好飞、说下配置、银燕2216 kv810,好盈40A 2~4s,QQ飞控、s500的机架、2200的电池、希望大伙给个意见、图传云台怎么配?后期想航拍、谢谢了.....

网友A:
初步判断,载不动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判断,载不动云台

点赞点赞

网友:
配件不错,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
搞个狗就可以了

网友:
上狗云台肯定没问题!

网友B:
我也是这个机子,有云台狗3.明确告诉你。带云台带图传费劲,电机会热。这个配置不适合带云台。我已经换电机了,准备下面就是升级到H4的架子了。

网友:
我用30A都够富裕了。你更狠,上40的

网友:
狗台可以,但是电池小了,航时不会好。如果3s电池,桨小了,电调太重了

网友:
听听大伙的意见吧

网友:
我有个450一直在想能不能用上我的卡片机

网友:
比较新潮

网友:
想玩航拍就把飞控换了先,至少要有自动返航

网友:
还不如直接搞个碳纤维的500,造价差不多

楼主:
谢谢大家啦、飞控后期准备还NAZA-M、电池我有个4s 4000 的、估计可以、云台看上某宝的380多块的两轴云台了、还有山狗、sj4000好像是、电机的话有米了再说吧、哈哈、大家看看这样行吗?再给点建议、实在感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啦、飞控后期准备还NAZA-M、电池我有个4s 4000 的、估计可以、云台看上某宝的380多块的两轴云台了 ...

楼主 加加我QQ365896669
我也在装这S500
不过我用的是NAZA LITE    DJI 2212的电机  20A电调  也是要用山狗
总之 就和楼主的一个模
随便也带个问题,450的机型 有DJI F450  精灵1  精灵2
为什么DJIF450 精灵1同样是挂载FPV 就能有10分钟的续航,精灵2甚至能有20分钟,而自己装的F450就说不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机子,有云台狗3.明确告诉你。带云台带图传费劲,电机会热。这个配置不适合带云台。我已经换 ...

请教一下:450的机型 有DJI F450  精灵1  精灵2
为什么DJIF450 精灵1同样是挂载FPV 就能有10分钟的续航,精灵2甚至能有20分钟,而自己装的F450就说不能呢?

网友:
顶一下,我准备装s500,xxd2217,加鹰眼和2轴云台,就是不知悬停能过8分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