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住单元楼房的可以用多重的铣床?

楼主(2014-08-04):
原来用的是西马特的X0,现在想换个新床,看中了华飞的BF20LVARIO,但有130公斤重,这个重量不知在单元楼里用有无问题?水泥地上垫两层厚纸板,运行时不会把楼下吵到吧?另外上楼可能也是个问题,不知好拆不好拆,有没有前靠有这方面的经历的指点一下吧。另外,这个床能加工的动铁或者不锈钢吗?

网友:
楼主给的图和我欧普的非常像,就差在控制箱和主电机帽子不一样,买华飞的好了,省钱。感觉都是华飞做的,欧普的美观点,质量一样。

还有一种磐仕的BF25LV无刷版,一定要参考一下,大小重量和BF20差不多。

网友:
我雕刻机大概200kg,高层。

网友:
这点重量不算什么。一张床,四个脚才多大的面积,所承受的力可能远大于你这份量,但是机器开动后的振动解决不好,肯定会影响别人。

楼主:
当然不是直接放地上,而要垫一层1寸厚的泡沫板,下面再来一层木板,这样振动会好点吧,另外不知130公斤的机器,两个人抬的上五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不是直接放地上,而要垫一层1寸厚的泡沫板,下面再来一层木板,这样振动会好点吧,另外不知130公斤的机 ...

泡沫板有用?那个好象太软了点吧?起码也是橡胶垫。130公斤2个人抬?五楼?
我是肯定不行。
那些做集装箱搬运装箱的人或是黄山上的挑夫也许行。
130斤2个人累是累点---------若中途休息若干次,也不易多,多了就更没力了,也许能行。

或是二个能举100公斤的力士也能行。
常人----2个能抬动130公斤就算不错了。嘿嘿。

网友A:
楼主你问错人了。这丫你要问物业。楼房建筑单位。普通住宅每平方米承受多大压力。几根承重梁。还要与楼下楼上商量。真要是有人投诉。你是没有胜算的。如果我要是楼下的。我是不希望楼上有个2   3  百斤的铁疙瘩。震动会使水泥与钢筋分离。

楼主:
楼板不会承受不了130公斤的重量吧?一般两个成年人加起来的重量差不多就是130公斤,如果站在一起,哪怕还在原地劲跳,也不至于把楼板压坏吧?哪怕是比较老的砖混结构的楼板应该也承受的起吧。 我觉的主要的问题可能还是振动,可以在下面多放几层缓冲材料,比如橡胶皮(那种塑料软桌布也许行)什么的。

网友B:
楼房各方面都不适合大机器,为了家里的整洁和邻居的安全,还望楼主不要破坏环境,把家弄成工厂,家就是家

网友:
楼主不要小看了楼板,太搞笑了,有的人还130公斤呢,不怕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不是直接放地上,而要垫一层1寸厚的泡沫板,下面再来一层木板,这样振动会好点吧,另外不知130公斤的机 ...

单从重量来说,130公斤两人是没问题的。但机床是不规则的东西,不好用力。还是把立柱拆了搬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从重量来说,130公斤两人是没问题的。但机床是不规则的东西,不好用力。还是把立柱拆了搬安全。

130公斤2人没问题?你真牛的.

要是二个我,能从地上抬

就不错了,不敢想到5楼

100公斤二个我 能从地上抬到桌上就不错了,感觉超强了

我与人抬动过500*500*50(mm)的45钢。你算算是多少重,好不容易抬上三轮车而已。

网友:
重量不是问题,只是声音吗------要看你的邻居的忍耐力了。

网友:
浴缸装满水你算算得多重?至于减震,给你出个超级好主意。去淘几个废旧轮胎放地上,上面放块厚密度板之类,机器放板子上。
早就知道要玩机器。所以我买一层。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问错人了。这丫你要问物业。楼房建筑单位。普通住宅每平方米承受多大压力。几根承重梁。还要与楼下楼 ...

造你这样说,机床就无法上楼了,如果去问物业,没事都能给你找出事来,上楼靠墙放没有问题,二个胖子在一起就有150公斤了,房子也没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房各方面都不适合大机器,为了家里的整洁和邻居的安全,还望楼主不要破坏环境,把家弄成工厂,家就是家
...

你永远不会了解什么是爱好者?

楼主:
淘宝上找的搬家公司一问,抬上楼居然要280,看来还是上街去找民工兄弟帮忙吧。另外问了物流公司的情况,居然只管送到,却不管下车,意思是我要自己负责把东西抱下车,有这个规矩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造你这样说,机床就无法上楼了,如果去问物业,没事都能给你找出事来,上楼靠墙放没有问题,二个胖子在一 ...

人会走动。机床是集中一点。同样是150公斤棉花。和铁块。铁块压力更直接。既然是机械爱好者。就应了解金属疲劳强度。钢筋水泥应力长时间集中就会分离。工厂里的普车。立铣。都要打地基防止地陷。一个楼板浇注水泥。楼下是空穴。怎能不考虑。什么浴池水缸加水有多重?大床有多大。大床不是每时每刻都配重。水缸也不是一直灌水。而且作用的面积也不同。楼房只是瞒住居住需要。不会像科研楼或医院那样的加强楼体。而且机床上楼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机械爱好者有能力购买设备生活宽裕了。高兴之余给自己的家留下隐患。隐患一定会显现的。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喜爱而听不进劝告。反正自己要承担后果的。机床底座一定要稳。甚至有金属水泥做配重。橡胶木板减震什么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大师想出来的。一定不是搞机械的

网友:
去木材市场买木方当枕木垫着吧,,,泡沫啥的,,那是开玩笑的。。。。

重量不是问题,,,震动才是大问题。。

网友:
别人鱼缸1吨重,照样放在楼上。130公斤那是毛毛雨了

网友E:
这重量没问题的,我家的是BF25LV,要说搬上楼也不是不行,分尸搬。
XY轴作为一个整体拆下来、机头一个整体拆下来、剩下立柱和底座建议别拆了,拆了影响精度,一起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