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六轴V323 大乌贼大海龟改装FPV~】轻量化FPV,起飞油门34%-36%

楼主(2014-08-04):
自打忘记开无头飞丢了262,为了挂图传飞丢了华俊370后,又买了一个玩具伟力六轴323,挂图传。

DIY了一下,用262的泡沫改造成了323的外保护壳,只有12克。
然后测试了一下150毫安的3S电,可以给图传轻松供电50分钟以上,这样电池也解决了,图传电池150毫安才12克。
镜头也新的170度超级鱼眼广角一起也只有15克,然后新的200WM的图传也只有13克。
电池用1000毫安的,抛开92克的原厂保护壳,抛开了为了减重而扔掉的4个LED指示灯和保护罩,
全套图传加电池加上去轻过于原厂整机配2000毫安电池的重量。

起落架就废物利用了,用之前飞丢的262的保护壳裁了一个起落架,
试飞结果非常好,有点悬挂的味道了,还带减震,哈哈,成就感十足。

起飞配置:

伟力六轴飞行器
1000MH  2S 电池一个       50克
150MH  3S 图传电池一个     12克
200WM图传一个           15克
摄像头一个配170度广鱼眼超角          15克

测试结果(空机): 非常稳定,控制轻松,和华俊相比天差地别,油门也非常线性,因为自重更大,所以降落也可以做到非常平稳缓慢的降落,这点非常好。
FPV 飞行测试结果(轻微风):   图传在没什么阻挡的情况下非常不错,100米距离测试了毫无压力

飞起来轻轻松松,讲重量尽量往中心靠以及前后平衡后,飞行姿态相当稳定,室内无风的情况下轻松脱控悬停20秒左右。
起飞油门从之前的 70% 直降到 36%离地 40%上升。整机无电池重量271克。
明天去楼底试飞。

特别感谢3DBUILD前辈热情的帮助,没有您的及时指点和帮助,我怕是飞丢了262之后就不想再玩航模了。感谢您!!
下面是我的全套设备的图片,希望对将来查贴的朋友一点帮助。

造型呢有点Q,有的朋友说像乌贼,有的又说飞起来跟海龟一样,关键是后悬挂像两条腿,中间那个图传天线如同。。。。哈哈哈哈
没考虑过那么多,没想到最后效果如此喜感,哈哈

重量无电池,只是整机加图传和镜头的重量271克。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轻量化了。

以下是挂超级无敌重的1000毫安3S电,挂50克的摄像头和35克的图传,不要保护罩的飞行图,也能飞,但是起飞重量达到了70%的油门,相对现在的34%的起飞油门,真实天差地别。
所以朋友们如果改图传的话,采购摄像头和图传以及图传电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重量,这三大件真的是杀手级的。。。

图传地址: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2.KjrMlL&id=38714887025&_u=c130a61bcf9
摄像头地址: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36.KjrMlL&id=39965066140&_u=c130a613df2
电池地址: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25.KjrMlL&id=39474755444&_u=c130a615fba
电池略贵一点,我买一个2S的1000毫安的也才19.。。。不过没办法了,实在找不到更小的电池了,这个大家自己斟酌吧,150毫安的电池够我买的那个图传玩50分钟了。说实话有50毫安的我更想买50毫安的,轻就是王道。

视频

刚拍了,准备穿优酷

今天风暴大,抗风开100%一度看着被风吹着往一边飞,后来降低飞行高度以后,靠大楼的阻拦以后风力减少了才飞回来,飞了三次,不过最后都没录完。

而且我才发现我飞的地方正后方是我们大楼的电梯房。。。。我擦,4个电梯都在这里控制。。。。。每次都在这里飞的,貌似也还作死。不过都抗住了,哈哈。

楼主:
哎,随便操作一下就是80%的油门。。。。。。。。。。求3D大大帮助啊

网友A:
看起来就是要断的样子。好纤细

网友B:
80%油门,还是有刷,当心高温退磁,搞不好飞个十几次就不能用了
摄像头的铁壳可能有屏蔽的功能,建议如果要拆的话要先拆下测试正常后再使用

网友C:
图传用不着1000mah容量吧?能用15分钟就够了,每次飞就换一个电池

网友D:
电池换1500的吧,1000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用不着1000mah容量吧?能用15分钟就够了,每次飞就换一个电池

买图传的老板给我配的,我也不知道1000毫安的3S电这么夸张,3D大大,请问一下如果配3S电多大的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就是要断的样子。好纤细

以以往的262的经验来看,断不会,怎么炸都无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换1500的吧,1000的也行

电池原厂的2000的,不知道1500的和2200的区别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油门,还是有刷,当心高温退磁,搞不好飞个十几次就不能用了
摄像头的铁壳可能有屏蔽的功能,建议如果 ...

是啊,反正感觉空中飞个7分钟左右,下降的时候就几乎是砸下来了。。。不过也有点意思,哈哈,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泡沫起落架,那种感觉还不错

网友E:
楼主开影楼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图传的老板给我配的,我也不知道1000毫安的3S电这么夸张,3D大大,请问一下如果配3S电多大的够了??
...

用万用表量一下图传需要多大的工作电流,或者把你这个1000的充满看能连续用多久,然后就知道15分钟需要多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下图传需要多大的工作电流,或者把你这个1000的充满看能连续用多久,然后就知道15分钟需要多 ...

呃,这样也行

对了3D大大,我想提升323的拉升力,有什么好办法没

比如全部更换N50电机可行否?

还有就是换更大的桨叶呢?有没有办法,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开影楼的啊

是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下图传需要多大的工作电流,或者把你这个1000的充满看能连续用多久,然后就知道15分钟需要多 ...

我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更换N50电机能带动的话,那么扭力应该比之前的N40原厂来得大,那么能否把原厂的9齿更换为10齿或者12齿来获得更大的桨叶转速吗?希望大神能验证一下换电机加齿轮是否可行啊。

网友:
1000MH  3S 图传电池太重了
為200MW用電量不算多 , 可考慮轉用2S 200MA , 可用超過半小時
反正飛行時間不會超過半小時 , 飛機玩2塊電就換一次圖傳電池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更换N50电机能带动的话,那么扭力应该比之前的N40原厂来得大,那么能否把原厂 ...

电调不一定受得了。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图传啊?说明里应该有电压范围,你的图传应该可以跟动力2S电池共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图传啊?说明里应该有电压范围,你的图传应该可以跟动力2S电池共电

不清楚,这个不太懂,我用的这个3S电是上次买800WM的图传的时候老板送的,上次图传也是因为电池太重,我更换了1000的2S电,结果30米就没图了。。。
这次也不敢尝试2S电

如果能用2S的当然最好不过了,要不我把参数发上来,大师们都帮我看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不一定受得了。

恩,可能要试试才知道了,伟力的电调能用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下图传需要多大的工作电流,或者把你这个1000的充满看能连续用多久,然后就知道15分钟需要多 ...

刚刚卖图传的大哥给了建议,说是150毫安的3S电可以一个小时没问题。已经入手了一个11V 3S  20C的电,只有17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更换N50电机能带动的话,那么扭力应该比之前的N40原厂来得大,那么能否把原厂 ...

齿轮和轴的距离是固定的,不能换齿轮,N50力量也不会大多少,而且换碳刷比较麻烦,碳刷太小。我在改装一个用180电机的,4个电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清楚,这个不太懂,我用的这个3S电是上次买800WM的图传的时候老板送的,上次图传也是因为电池太重,我 ...

怎么能不知道呢?你买的是二手的图传?型号总能知道吧,上个图让大家看看吧;能传多远看你用的是什么天线,天线的差别挺大的,还有频点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和轴的距离是固定的,不能换齿轮,N50力量也不会大多少,而且换碳刷比较麻烦,碳刷太小。我在改装一 ...

期待帖子,跟着学习,造福我等新手,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能不知道呢?你买的是二手的图传?型号总能知道吧,上个图让大家看看吧;能传多远看你用的是什么天线 ...

等下啊,我查下

不是二手啦

不过我不建议买这种了,加天线30克多了

我那个摄像头更是不推荐啊,700线SONY,但是重量有50克了。。。我刚在淘宝又搜了一下,发现价格也就贵几十的,摄像头加图传也才10克。。。靠,或者靠谱的图传200MW的才10G加天线,摄像头单独的也就15克左右,120度广角。

电池我也没选择好,我那个1000毫安的电差不多60克多了,如果我全部选择轻量化的,一套FPV下来可以轻70克,晕

没人带总要走弯路啊

===============================================

我的FPV 淘宝选择:

摄像头,重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5130a618586

图传 TS351  200MW,还是重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5130a6131bc

电池就别提了,问了老板,说是150毫安3S  20C的其实供TS351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压根没必要上1000毫安的,作死

参数地址里面都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等下啊,我查下

不是二手啦

那个摄像头是铁壳的啊,当然重啦,拆掉铁壳就轻了,你的图传跟我的一样,确实有点重,我也是有点后悔啦,这个图传发射机输入电压是7-14V,2S电池没问题,设到CH8 5945M,接收机用平板天线,距离大幅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摄像头是铁壳的啊,当然重啦,拆掉铁壳就轻了,你的图传跟我的一样,确实有点重,我也是有点后悔啦, ...

请问打到8号通道就行了嘛?直接8号?我接收端是四叶草。

这个图传能不能不要那个散热片啊,估计10克就重在那个散热片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打到8号通道就行了嘛?直接8号?我接收端是四叶草。

这个图传能不能不要那个散热片啊,估计10克就 ...

四叶草我也有,就那么回事儿,没大用,后来还是买了一个平板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四叶草我也有,就那么回事儿,没大用,后来还是买了一个平板天线

好,我也买一个试试

要是能强化一下伟力那个破遥控的传输距离就好了。

楼主:
首贴更新了。

楼主:
262轻量后只有190克,323轻量后挂了图传多100克,看来还有优化空间,准备把起电机的落架再砍掉一截。

网友H:
上个视频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个视频瞅瞅?

刚拍了,准备穿优酷

今天风暴大,抗风开100%一度看着被风吹着往一边飞,后来降低飞行高度以后,靠大楼的阻拦以后风力减少了才飞回来,飞了三次,不过最后都没录完。

而且我才发现我飞的地方正后方是我们大楼的电梯房。。。。我擦,4个电梯都在这里控制。。。。。每次都在这里飞的,貌似也还作死。不过都抗住了,哈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拍了,准备穿优酷

今天风暴大,抗风开100%一度看着被风吹着往一边飞,后来降低飞行高度以后,靠大楼 ...

差不多有几级风?

网友:
兄弟又改装啦。。赶来支持下。。

网友:
图传多大的,几v供电?建议图传动力供用电,能接着减重,电池可以淘宝zippy 2s 1800mah 没记错的话25一块,很轻(比dapu ace之类的轻不少),而且便宜,放电暴力。还有楼主那个广角镜头效果怎么样,试剂视角能到多少度?是淘宝50多那个吗?

网友:
还有建议楼主弄个dvr地面录像,万一丢机好找回。真的很有用。

网友:
风很大吗,飞得这么大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差不多有几级风?

这个太专业啦,就是感觉323拿在手上一阵风过来有点摆,要用点小劲稳。

视频里面有一个段子看你看到没有,就是我飞回来的时候突然往左一翘起来,就是被风吹的,我是一直没动操纵杆的,那一下我心里有点忐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