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调节总是调不平整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8-04):
按道理油门推到高中低三个部分都要平,对吧。舵角调整,可我的中间调平了推到底部又不平了,底部平了,顶部又不平了,这是什么原因啊有高手知道吗谢谢。

网友:
你用的什么舵机

网友A:
在中位零螺距十字盘平的时候你需要通过调节连杆长度使得舵机臂与主轴垂直,这样当十字盘推到最高或最低时才有可能仍旧保持水平 - 如果你的三个舵机一致性说得过去的话。参加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B:
中间机械调平后,上和下要在控里调

网友C:
三个舵机要品牌性能一致

网友D:
有的在陀螺仪里也可以调高低时的平衡。

楼主:
我是hs-65mg的舵机

网友E:
油门50%调平,油门0%调舵机行程-100%,油门100%调舵机行程+100% ok

网友F:
陀螺仪里面调

网友G:
肯定是舵机摇臂上的孔位没有选好。

网友H:
有很多因素影响此,参考如下:1、舵机摇臂的中位点;2、在舵机摇臂处于中位点时,并且摇臂都应该是垂直的,此时十字盘应该调平;3、舵机的行程调节;4、遥控器里面的舵机中位点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