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 DJI 求指导

楼主(2014-08-04):
问问 各位 我现在用的是NAZA v1主控 不带GPS 和天7控 铂金电调 校准了 油门行程 也在调参软件上校准了 怎么油门推到中线 还是没变大 然后推出去两格的位置 就变满油了 怎么回事哦 谢谢

网友A:
如果你其他都调过了,那可能是遥控器了,我没用过天7,是不是要重置下模型数据 或 新建一个模型数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