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示器怎么弄

楼主(2014-08-04):
  上次的 好心人也没回帖了  这次我接了跟地线 自己试了试 突然行,我把线重新接后 又不行了  郁闷啊  看图片啊

原本行了  ,不知道又不行了 我把线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下面得是 上次拍的照片 型号什么的

楼主:
这次的 感觉 是有画面了,就是跳动厉害,不过先前 是完全清晰过的,我把线理了下 再试就不行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求大师帮忙

网友:
这个  不就是 微型的黑白电视机么......楼主小心里面的高压包 ....很危险....

网友A:
故障好像是行场不同步,很久没遇到这种故障了,记得这种故障好像是电源引起,你先换电源试试吧。你好像接的是电池有可能电压不够引起,接个12V电源试试。

网友B:
就怕需要外接同步信号。看出线还不少,摄像机里本身都有同步信号发生器,没必要再在寻像器里搞个同步,直接一根线就玩了。

网友:
制式不对吧!! 换下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好像是行场不同步,很久没遇到这种故障了,记得这种故障好像是电源引起,你先换电源试试吧。你好像接的 ...

这个是5V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怕需要外接同步信号。看出线还不少,摄像机里本身都有同步信号发生器,没必要再在寻像器里搞个同步,直接 ...

一根线不行啊

网友C:
CRT的东西,很少有人用的,体积大,电路复杂,还有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T的东西,很少有人用的,体积大,电路复杂,还有高压

搞定了  电压低了  4节电池不行 我装了个 稳压5V就好了

网友A:
还是电压的事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电压的事吧  呵呵

嗯是的  不知道这个12v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  不知道这个12v可以吗

肯定不可以,你可以在淘宝买个7-12V转5V的转换板,这样2S-3S电池都可以用。

网友D:
我擦  你这个是宝贝啊· · 那搞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擦  你这个是宝贝啊· · 那搞到的

我 已经改装好了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