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黑狗3+ 用什么模式录像啊 谢谢

楼主(2014-08-05):
大家用黑狗3+ 用什么模式录像啊 谢谢
我现在用的是M模式,1080 25帧 感觉清晰度不够
、
用广角W模式,感觉形变厉害
烦人 不可兼得

网友A:
M。1080P 60

网友B:
我也是用M模式,1080 25帧 ,觉得画面可以啊,不知楼主要求什么样的清晰度?

网友C:
在要高的话 就用更高级别的相机吧

网友D:
2.7k30帧效果不错

网友E:
应该是 天气不好 或者你显示器 不好 在家里大液晶上看看吧

网友F:
分辨率都是用1080。如果飞的比较高并且非常平稳则用W;中低空用M;N一般不用,特殊场合才考虑,因为清晰度很烂。白天阳光充足用60FPS阴天用48FPS,傍晚用30FPS,夜晚就不飞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G:
我用1080P M档 60真 我感觉3+的画质已经很好了 LZ要是觉得不够画质不够好 那就直接入GH4吧

楼主(2014-09-20):
晚上效果有点差

网友H:
还得呀!楼主要求太高了吧

网友I:
2.7k 3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