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飞机耗电低

楼主(2014-08-05):
亚拓450L 和X3 用同样的电池,同样的配置,同样的飞行,一样的悬停,哪个耗电低,飞行时间长一点

网友:
那个调试的好哪个耗电低,主要看调试的水平了

网友:
450L和X3那个重?

网友:
跟汽车一样的,相同排量,可能比100个,有50个结果。

网友:
这个问题有意义吗?差不了多少,影响因素太多了吧

网友:
多个一分钟有必要吗

网友A:
当然是450L了!L的意思就是长!时间也长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450L了!L的意思就是长!时间也长嘛!

今年亚拓应该要把泰世的市场份额抢回来了,全部型号都推L长航时款了,泰世费电啊,X5用亚拓5200电池和700L用亚拓5200电池悬停时间都是10分钟,可见700L的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年亚拓应该要把泰世的市场份额抢回来了,全部型号都推L长航时款了,泰世费电啊,X5用亚拓5200电池和700 ...

网友:
运转阻力越小越省电,越轻越省电

网友:
要省电首先是轻,然后是皮带直驱或者轴传阻力小的

网友:
为什么现在汽车都希望轻量化?电直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各部位的顺滑程度直接影响到续航时间,你总不希望把电能都消耗在内能上吧。

网友C:
全部一样的话,那就看其他还有哪些影响因素,比如重量、齿轮比、摩擦力等。LZ的意思估计是哪架飞机能效比高吧。理论上不看飞机看你主要怎么调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部一样的话,那就看其他还有哪些影响因素,比如重量、齿轮比、摩擦力等。LZ的意思估计是哪架飞机能效比高 ...

电调参数要设对了就好点吧?我新手不懂,就是看过帖子讲电调的参数调对了可以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年亚拓应该要把泰世的市场份额抢回来了,全部型号都推L长航时款了,泰世费电啊,X5用亚拓5200电池和700 ...

700L是两块6S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