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4114 配合铂金30a轻载发热严重

楼主(2014-08-05):
mn4114+tm1555的桨 配合铂金30a轻载发热严重,想问下银燕进角怎么设置多少度合适

网友:
您好,请问您用的是几轴的,是所有电机都发热严重吗?

楼主:
飞跃960的机架  都特别热有点烫手的感觉

网友:
你可以试下不接飞控,电调连电机接上接收机,试下电机是不是依然发热,如果不热的话,可能是飞控的问题,如果还是发热的话,有可能是电调和电机的问题。请私信给我您的电话吧,我们工程师会联系您。

楼主:
飞控用的是零度双子星,飞行一切都正常就是温度高 ,我去掉飞控还怎么测试 飞机不飞无法测试的,

楼主:
希望给个进角的设置  多少合适

网友A:
机架 电调 电机都同楼主一样 悟空M飞控 应该不是飞控问题
电机都发热

网友:
补充一下 1555银燕碳纤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架 电调 电机都同楼主一样 悟空M飞控 应该不是飞控问题
电机都发热

您好,请问电机发热到什么程度呢?电机在高速运转下有一些发热是正常现象,请具体描述一下。已经私信了您。

楼主:
还是请官方 给点详细的数据 比如用铂金30a电调 进角多少是推荐的

网友A:
温度在可以接收范围 轻微烫手 但是之前用其它电机比如5008没有这么高温度 感觉有点担心 所以请教下 是不是配1555桨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在可以接收范围 轻微烫手 但是之前用其它电机比如5008没有这么高温度 感觉有点担心 所以请教下 是不是 ...

你好,轻微烫手是正常的,我们测试4114也是用的1555的桨。

楼主(2014-09-20):
可是用朗宇4110s 几乎不热的,感觉还是进角什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