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50v3定速如何?

楼主(2014-08-05):
铂金40定速太差,想给x3换个定速效果好的,不知v3如何?

网友:
非常好 比cc edge50还要给力

网友:
说是很好,还没飞过,用的普通模式,因为还不会飞3D。

网友:
V3就是为定速而生的…………

网友:
非常不错,不二之选

网友:
我的电调都换成v3电调了
定速效果杠杠的

网友:
铂金V3如果不开定速的话就别想飞3D,掉转掉死人

网友A:
好盈v3性价比超高,定速设定又简单。爽翻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盈v3性价比超高,定速设定又简单。爽翻天。

请问我用的是V3 50A,如何设置定速,陀螺是Vbar,电调有一个插头现在没插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如果是定速用的应该差在哪儿,谢谢

网友C:
刷beli啊!定速刚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用的是V3 50A,如何设置定速,陀螺是Vbar,电调有一个插头现在没插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如果是定速 ...

用定速卡设置,有说明书的,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定速卡设置,有说明书的,很简单。

没有定速卡能设置吗?我没有设置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定速卡能设置吗?我没有设置卡

可以听声音,看说明书,不过听声音好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听声音,看说明书,不过听声音好烦。

听声音好像有两种定速吧,一种是存储模式的,一种不是存储模式的,我用的存储模式,怎样知道速度定的是多少转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声音好像有两种定速吧,一种是存储模式的,一种不是存储模式的,我用的存储模式,怎样知道速度定的是多 ...

这得用魔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eli啊!定速刚刚的

有没有铂金40A的教程?
很想刷个试试,听说性能确实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声音好像有两种定速吧,一种是存储模式的,一种不是存储模式的,我用的存储模式,怎样知道速度定的是多 ...

看说明书,读书百遍,其意自现,问别人,一般人的表述都没有说明书清楚。

网友:
說實話,那裏不是有個定速精靈模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