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艇遥控熄火

楼主(2014-08-05):
请教一下模友,我想用遥控汽油艇熄火,下图的继电器是否可以直接接接收机。通过数据线传递高、低电位信号?谢谢!

网友A:
为啥不直接关风门?

网友B:
想要遥控熄火很简单的。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直接关风门?

直接关风门简单

网友C:
很简单的!!做个触点开关就行了! 用舵机控制触点

网友D:
某宝搜索标题就有,控制线接开关通道,红黑线与手动熄火开关并联,灰常好用。
不过比自己做贵了20元左右。

网友:
风门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搜索标题就有,控制线接开关通道,红黑线与手动熄火开关并联,灰常好用。
不过比自己做贵了20 ...

这个方案是好,一直在找这样的开关,反馈电流与电压可能容易击穿开关,所以建议加一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遥控熄火很简单的。找我

为什么不直接分享一下呢,大伙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做个触点开关就行了! 用舵机控制触点

这个方案也想过,如果是机械控制就不如直接控制风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是好,一直在找这样的开关,反馈电流与电压可能容易击穿开关,所以建议加一个继电器。

这个里面就是一个小型继电器,还有指示灯,只是用热缩管包住了看不到而已,我还在信号线那边加了个小型电容,稳定电压抗干扰。

网友B:
不管什么方法简单就好,考虑的周到加装很多东西就万无一失了吗。我的方法就是装个舵机和微动开关,手动和遥控都好用再启动也方便,风门遥控开关做起来不是很麻烦的吗?还要找安装位置,再启动还要先复位,不是自找烦恼吗。

网友:
我的方法也不是自创的,我了解过国外模型船遥控电启动和遥控熄火的方法和结构图片和细节,这都是成熟的可靠方法。

网友:
同意13楼的 !!舵机控制微动开关 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什么方法简单就好,考虑的周到加装很多东西就万无一失了吗。我的方法就是装个舵机和微动开关,手动和遥 ...

谢谢!微动开关还得先了解一下工作原理。

网友E:
遥控熄火很简单,拆掉化油器的怠速螺丝,直接通过舵机关闭节气门就可以做到了。
遥控器油门电位器的中位设置成怠速的节气门开度,+100%设置成节气门全开,—100%设置成节气门全关。当要熄火的时候,倒推油门推杆,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熄火很简单,拆掉化油器的怠速螺丝,直接通过舵机关闭节气门就可以做到了。
遥控器油门电位器的中位设 ...

这样不是缩小了油门的控制行程了。这方案对于新手来说太容易熄火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不是缩小了油门的控制行程了。这方案对于新手来说太容易熄火了。

这个样做和油门行程有什么关系啊?舵机的中立点没有变化啊。
只要油门扣到底,节气门可以全开,油门推到头,节气门可以全闭就好了。。。

遥控器中位,舵机中位,节气门处于怠速状态

遥控器油门处于—100%位置,舵机向前工作,节气门处于全部关闭状态,没怠速熄火。

遥控器油门+100%,舵机后拉,节气门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样做和油门行程有什么关系啊?舵机的中立点没有变化啊。
只要油门扣到底,节气门可以全开,油门推到 ...

呵呵,了解!您用的是枪控,我用的是板控,怠速是油门拉到底的位置,如果放在中立点,一不小心就熄火了。用枪控您的方案的确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了解!您用的是枪控,我用的是板控,怠速是油门拉到底的位置,如果放在中立点,一不小心就熄火了。 ...

其实板控也可以做个设置的,利用额外的一个通道来控制油门舵机做1个倒车动作完成熄火。

网友:
某些特定情况下熄火开关还是有用的,比如说化油器口径已经扩到不能完全关闭了

网友:
弄的这么复杂

网友(2014-12-16):
引用 网友D:
某宝搜索标题就有,控制线接开关通道,红黑线与手动熄火开关并联,灰常好用。
不过比自己做贵了20 ...

兄弟 我淘宝找不到 给个关键词呗

网友F:
说文明点就是把简单的事情整复杂了
遥控器上用一个三段开关就可以定义成熄火、低怠速、高怠速,想熄火就熄火,不想熄火油门杆怎么动都不会熄火
说通俗一点就是脱了裤子放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文明点就是把简单的事情整复杂了
遥控器上用一个三段开关就可以定义成熄火、低怠速、高怠速,想熄火就熄 ...

老贾说的没错!在通俗一点就是一个开关控制油门拉杆所处的三个不同位置!
我的是2个位置发动机怠速调好以后你会发现化油器小片位置绝对不是最小位置!这是就是你的正常怠速!看看油门大约%多少!在把油门锁定设置到最小就OK你一波油门锁定舵机就会将化油器小片顶到最小位置这是进气口完全封闭!熄火!
还有就是提醒你一下用其他方式控制熄火的办法是可行但存在问题也较多!继电器和那个开关或是舵机什么的都是在简单的事情上增加步奏属于曲线完成!一旦船舱进水那些很有可能失灵!你能保证你的船不进水吗?

网友(2015-02-22):
引用 网友B:
不管什么方法简单就好,考虑的周到加装很多东西就万无一失了吗。我的方法就是装个舵机和微动开关,手动和遥 ...

我也认为加一个舵机控制接地就OK了

网友:
对模型来说越简单的东西越可靠,出问题的概率越低
现在遥控器那么强大,抱在手里,基本不会用什么问题,船上的东西越简单越好

网友:
我以前都想做装一个死火开关,后来发现死火开关作用不大,最后取消。其原因为:
装死火开关的目的是要发动机死火,要死火的方法有两种,各楼上都已说到。
跑船与飞机不同,跑船的油门控制不需要精度,油门是不需要经常微动。

网友:
我是用摇控倒推来熄火的!

网友:
为何要遥控熄火?油动船最怕熄火,还不如遥控启动实用呢。

网友:
我直接2个9克舵机控制2微动开关,遥控启动、熄火。

网友G:
直接用遥控通道控制油门舵机熄火就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