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INI O的配置

楼主(2014-08-05):
请教一个MINI O的配置。6S  1300能跑吗?

网友:
是要想他飞吗!

网友:
2040 4800KV 30a电调 2200电池 随便跑跑

网友:
我最进装的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UwMjk3NzA4==.html

网友A:
是40cm长的船壳吗?请问用的多大电机多大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40cm长的船壳吗?请问用的多大电机多大桨。。。

是43CM船壳   动力是外转2836  KV3860     60A好盈海王    2200MA  11.1V   狮子        CNC434桨

网友(2015-05-18):
引用 网友B:
是43CM船壳   动力是外转2836  KV3860     60A好盈海王    2200MA  11.1V   狮子        CNC434桨

虾哥你好,一直玩飞机来着,前阵子把很早的一条西西里的70cm玩具船翻出来想给儿子改无刷玩。买了2858 kv3600赛特电机,无牌80A电调,32mm和33mm铝桨轴系等等,动手时可能放的时间长了船底开裂。没法又买了45cm迷你小风洞,没什么装船经验,配件买齐了才学了几天论坛看到虾哥应该可以帮到我所以就想请教这条船的装船数据和注意事项。如果有空闲时间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铜球,我最近也在研究小风洞,,那玩意船身结构估计不怎么跳,,
虾歌的轴系有目共睹,,,,

网友:
这么快沉了。。。。。。帖子,

网友(2019-07-16):
这个虾哥轴系,是哪个店铺呢

网友:
我也喜欢高压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