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0图片

楼主(2014-08-05):
前几天把4010拆开看了看,顺便拍了几张图片,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有个疑问哦,输出端  看上去挺大一个插座,但线路板上其实 不够粗壮,能否撑得住40A电流呀??似乎世面上充电器都这样的。。。比较好奇,望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没有状况的话,能不拆还是不要拆,好奇心害死猫啊,万一拆坏了就变砖了,拆过后,散热硅脂要重新涂抹了。

网友:
这板子偷工减料  鉴定完毕

网友:
不知你看管子的型号没,我看过了,用料有点抠

网友:
感觉像两个308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