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8金鱼尾问题!求大神指导 谢谢 小弟真心想搞好这架450!

楼主(2014-08-05):
本人新手,最近刚买了个k8,用的是DEVO10的控,在软件调试里选择了辅助陀螺仪增益,总感度60,推油门飞机告诉金鱼尾,控里感度调低,还是金鱼尾,这是为什么?是我的电机转速太高吗?循环螺距是8°,最大螺距10-11°吧 记不清了,还是中立点没调好?急啊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最好告诉一线具体步骤。在这里谢谢大家了先。

网友A:
K8要用电脑软件设置成感度有外部(遥控器)控制,才可在遥控器中调。

网友:
金鱼尾幅度大吗?是小摆动还是大摆动?

网友:
8对尾推顺滑度很高…确保尾推非常顺滑后想金鱼都难

网友:
估计是软件没有设置好,控的感度不起作用

网友B:
打开软件中尾增益的博士帽,将“I”增益向小调,调到58或更低一些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软件中尾增益的博士帽,将“I”增益向小调,调到58或更低一些试一试。

好的我回去试试 !师父啊 加个好友吧 以后常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回去试试 !师父啊 加个好友吧 以后常交流

可以,我的QQ号发在你的信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的QQ号发在你的信息里。

饿 我不会查看啊,我的QQ867531284加个好友吧 多讨论

网友:
我给你弄吧! 1要是你在K8软件里降低感度,还不能消除金鱼的话,那就不是K8的问题了。2那么是什么问题呢?我们先排除机身震动原因,一般情况下机身震动应该不会很大,除非你主轴和横轴弯曲了,那么震动哪里来的?最大的问题就在尾巴了,尾巴又在哪里拍震呢,告诉你就是尾巴轴承。特别是伞齿轴承,你仔细检查会发现很轴尾波箱伞齿轴承固定不牢的。你想法吧能固定的轴承,都固定紧,就基本OK,

网友:
请问下你们的Kbar插上尾舵机以后 掰杆然后尾舵机会不会自动回中的? 我这里不会啊- -

楼主:
我的也不会啊,都不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也不会啊,都不会的!

那么每次动了方向舵以后 都要修正回来? 我今天第一次飞 一直原地旋转 飞不起来 往哪边修正都没用..你的呢

楼主:
你左右转动飞机尾巴时尾舵机自己修正吗?要是修正就是感度太低了!锁不住尾

楼主:
你左右转动飞机尾巴时尾舵机自己修正吗?要是修正就是感度太低了!锁不住尾还有 往左转动,尾舵机就往反方向修正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每次动了方向舵以后 都要修正回来? 我今天第一次飞 一直原地旋转 飞不起来 往哪边修正都没用..你的呢 ...

陀螺修正反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K8要用电脑软件设置成感度有外部(遥控器)控制,才可在遥控器中调。

你好,为啥我在软件里没发现这个选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的QQ号发在你的信息里。

大师,方便留个qq不,有问题求教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玩小飞机的,陀螺仪真心调整不好,只能分享下我的经验!
对与不对各位高人都勿喷,错误了告诉我就好了!
就我玩小机的经验来讲,出现这种情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现在震动上,然后是飞机在对频过程中出现过位移,或飞机不平等问题造成的!
楼主可以先检查下飞机各部位是否松动,在修改陀螺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