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9平衡充如何设置放电功能

楼主(2014-08-05):
本人用的是一个UNA9的平衡充,但是一直都不会使用放电的功能,说明书上也没有写如何放电。所以在这里想向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如何设置放电功能。在此先向大神们表示感谢!

网友A:
新版A9吧,只有一种模式吧,风扇转起来蜂鸣器会响吧,说明书只有一页吧
如果你的A9也是这个样子,我告诉你,选择一个组数据,把电压调到3.8,设置电流。用这个组充电就是放电,设置的电流就是放电电流
不过这个功能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这个逻辑很恶心,你需要通过查看设置电压才能知道这个组是放电还是充电,搞不好充电的被放电,放电的被充电

网友B:
照说明书操作!

网友C:
设置到模式3就是放电

楼主:
我再试试吧,也许wyqs老兄说的对,设了低电压充电,可能就是放电

楼主:
还是不行啊!一直找不到放电的功能。

网友D:
放电需要连接保姆才能放电。老版本是这样的。

网友E:
按绿键按到数字A1处,接着按白键将A1转换为A0,设置放电截止电压,放电电流,完毕。插上电池按开始就可以放电了!

网友F:
旧版的没有放电功能,旧版必须配合充电保姆 新版有放电功能

网友G:
第一个选择 00E就是放电的哈 其他都是充电

网友H(2020-03-22):
接通电源后,按BATT.TYPE(Stop)按钮,在主菜单上选择Program Select LiPo BATT锂电系列菜单。按 START(Enter) 按钮,进入锂电系列的各种模式。按 INC.按钮,直至显示屏显示LiPo DISCHARGE,这就是锂电菜单下的放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