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4-08-05):
本人不会用B6充电器,哪个大神发个教程视频

楼主:
自顶啊啊啊啊

网友:
没说明书吗?

网友A:
你要冲什么电池我告诉你怎么充

网友:
说明书看不明白?

网友:
优酷一搜一大把。

网友:
百度说明书,优酷找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冲什么电池我告诉你怎么充

3S锂电池,十一点一V

网友A:
引用 楼主:
3S锂电池,十一点一V

B6接通电源安最左边键出现LiPo BATT模式后按最右边键出现几安充电,多少伏电池,在按右边键可以看到电流数值再闪,按中间那两个键可以调节电流大小,然后在按右边键是电池是几S的也是用中间的键来调节,之后长按右边键听到提示音后松开,接着再按一下右边件开始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接通电源安最左边键出现LiPo BATT模式后按最右边键出现几安充电,多少伏电池,在按右边键可以看到电流 ...

并充板怎么用,我充2块3S锂电池是应该选择3S还是6S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充板怎么用,我充2块3S锂电池是应该选择3S还是6S

并充板,肯定还是3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