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动力的N轴如何实现(个人想法)

楼主(2014-08-05):
如今市面上的多轴都是N个轴就N个动力套装。我想的这个多轴在于飞控的改变。现在是飞控控制着多轴的形态还是多轴的形态控制着飞控的设计呢?或许两个都有影响,但在这我想说说哦的想法
多轴自稳平衡和做动作的方式在于输出电流改变动力。而通过直机,我们能看见改变螺距也能实现动力的改变。
那么,为什么不能在多轴中间设置一个动力,通过机械传送的方式,将动力传到边缘。
这时候,(假设是4轴)那么4个螺旋桨的转速肯定是一样的,那加4个
舵机
改变螺距不就达到现在多轴的效果了?而且会减很多重量(
电机
+电调)
最后,讨论下这结构的维护安装问题,结构变复杂了,但不是太复杂,就跟直机尾部的传动一样而已。炸鸡成本,这要看你如今电机的昂贵程度,个人觉得需呀300块左右的电机来承担动力输出的多轴可以考虑。

网友A:
早就有了,杨格都已经开卖了,还能3D的

网友:
少了电机多了舵机。。。。

网友B:
划不来,尾波结构复杂,可靠性远比电机+电调差,何况几个电机合并成一个电机,这电机的功率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C:
早就有,论坛上早期也有发这样帖子的。传动结构太复杂,维护麻烦,至于飞控和一般多轴差不多,只是高度需要同时控制旋翼螺距和电机油门。这样的多轴自己做着玩挺好,创意很好,但是实用性差。多轴之所以流行是因为结构简单,基本都是模块化,安装维护也容易,易于操作,对于六周、8轴,坏一个电机照样能安全降落,安全性提高不少。你说的这个结构比直升飞机都复杂了,实用方面还不如用直升飞机了,是没有任何优势的。

网友D:
早都有了,呵呵,优酷上有视频,一个电机加皮带传动结构
这种方式其实自有优点,比如变距。。。用来航拍就算了

网友E:
2000年前后的北航冯如杯就有这样能飞的成品作品了。用的61甲醇机,齿形带带动4个变距桨。
用电机直驱桨对于多州来说是个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