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咏NT96650行车记录仪主板烧了

楼主(2014-08-05):
联咏NT96650行车记录仪主板烧了,怎么办?有谁会修吗

网友A:
如何烧的,电源线接反了还是电压高了,拍图片上来看

网友:
X宝有卖的啊,不到一百块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烧的,电源线接反了还是电压高了,拍图片上来看

大神会修电路么  我的云台控制板电源接反烧掉了 可是接调参软件还是有反应

网友A:
往事风云发表于2014-08-16 11:23:10

大神会修电路么  我的云台控制板电源接反烧掉了 可是接调参软件还是有反应
电路略懂一二,能调参就证明主控没坏,是12v降压5v电源部分问题,不难修,你能否拍个较清晰烧毁部分的图片我看下,最好是能把芯片型号拍清晰些!问题不大可以帮你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略懂一二,能调参就证明主控没坏,是12v降压5v电源部分问题,不难修,你能否拍个较清晰烧毁部分的图片 ...

我刚刚已经把降压模块拆下来了 是AMS1117 5.0   准备X宝一个回来装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已经把降压模块拆下来了 是AMS1117 5.0   准备X宝一个回来装上试试

有QQ吗 我权限不够 发不了图片还

网友A:
恩,换上试一下,不过asm117降压芯片3.3v的用的多一些,注意不要买错,其实你也可以先量一下板子上ASM117是否有输出,另外我不知道你的云台控制板是什么型号,大多数都还有自恢复保险,所以坏的地方会出在三个原件,降压模块,自恢复保险,和稳压二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换上试一下,不过asm117降压芯片3.3v的用的多一些,注意不要买错,其实你也可以先量一下板子上ASM117是 ...

板子就目前这个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子就目前这个样子

那你这个问题不大,板子上不带自恢复保险,也不带稳压二极管,问题就出在降压模块上了,手头有7805的话先试一下看

网友:
7805?  电调上的稳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问题不大,板子上不带自恢复保险,也不带稳压二极管,问题就出在降压模块上了,手头有7805的话先 ...

直接上电调上的稳压?78L0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电调上的稳压?78L05

确认了是ASM1117 5.0 ,那就可以用78L05来替代,只是引线不能有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认了是ASM1117 5.0 ,那就可以用78L05来替代,只是引线不能有错

方向不容易错吧 反正是一边三个脚 一边一个脚  可是7805好像小一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向不容易错吧 反正是一边三个脚 一边一个脚  可是7805好像小一截

恩,方向是一样的

网友(2014-10-10):
引用 网友A:
电路略懂一二,能调参就证明主控没坏,是12v降压5v电源部分问题,不难修,你能否拍个较清晰烧毁部分的图片 ...

大神808能否修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