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

楼主(2014-08-05):
先利用超声波测距,将超声波安装在了离两个电机不是很远的地方,通过测试发现超声波在飞机起飞之后数据就不准确,手拿着测距挺准的。后来把桨卸了之后发现测距也比较准。这是不是说明了风对超声波的影响使测距不准了?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难道你把测距仪放在螺旋桨后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把测距仪放在螺旋桨后面了?

这么安装的

网友:
你上的 是i2c的超声波 APM 专用的还是便宜的?

网友:
从理论上分析,风速是有影响的。具体计算会麻烦些,可以做一下实验,比如在不同转速下误差变化有没有规律。也可以直接向厂家咨询。

网友:
分析表明测距结果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