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模拟器 手老会感觉被很小的电流麻的感觉

楼主(2014-08-05):
   我用的JR XG7      凤凰模拟器      食指的位置经常会触电,  这是怎么回事?  有遇到同感的  模友吗?

网友:
估计你机箱没接地。

网友:
我每天都要被10C麻到几次~还是坚持用!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我用14SG,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你家电脑机箱接地不好吧

网友:
14sg从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电脑机箱的问题 !!你用手摸摸你的机箱后面看看 是不是也有麻麻的感觉  你们家接地不行  或者可以说没有接地!

网友:
电脑电源漏电了!解决办法增加一根接地线,或将电源插头电极互换方向插入插头即可。

网友:
大拇指的月牙都那么小了……少撸点吧

网友:
四楼正解,电脑外壳感应电。

网友:
我也一样,DSX9,每当累了想睡觉的时候,电一下 继续练习精神抖擞。

网友:
电脑漏电,可大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机箱的问题 !!你用手摸摸你的机箱后面看看 是不是也有麻麻的感觉  你们家接地不行  或者可以说没有接 ...

我一台笔记本   一个台式 电脑都有这个 情况,     不可能都有问题吧,  笔记本用的苹果,  有点问题还可能,  台式机器 新配的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台笔记本   一个台式 电脑都有这个 情况,     不可能都有问题吧,  笔记本用的苹果,  有点问题还 ...

不是你电脑本身的问题,是你家里的内部电网没接地。我也一样的;怕电就每次用电脑的时候脚底下垫个塑料或者木头凳子,坐的椅子也要绝缘的

网友:
你用笔记本的电池,拔掉电源线就知道是不是接地问题了!

网友:
我是模拟器插头电过一次

网友:
告诉你,你的鞋湿了。。。。。。   不信你去洗一下脚再玩玩看。。。。

网友:
楼主可要小心鸟

网友:
把整个显示器还有主机金属面板都用电笔测一遍,之前遇到过,是显示器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