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GV8000V2什么是卫星

楼主(2014-08-05):
GV8000V2侧面有两个白色卫星接口不知怎么用?我用的是天地飞9-2型遥控器接收机没有看见卫星接口,是不是就应该普通接法就可以。卫星一般是不是与接收器有关。

GV8000V2

GV8000V2

网友:
那个卫星接口只跟使用JR和Spektrum遥控设备的用户有关

网友:
科普一下“卫星天线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5643

另外我的火狐200改装为无副翼,K8的性能果然名不虚传里有天地飞接线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8078

网友:
要注意使用卫星后,能不能设置失控保护。
比如用母接收,失控数据是通过遥控设置记录在母接收里面的,而卫星却不能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