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盈 X-Rotor 40A 调速器 测评报告 ◆

楼主(2014-08-05):
好盈 X-Rotor 40A调速器
测评报告
HobbyWing X-Rotor 40A ESC REVIEW
作者:Himalaya
序:
这几年,多旋翼大爆发,好盈适时为这个产业推出了 Platinum-30A和 SkyWalker四合一电调。前者取得了巨大成功,几乎成为600轴距以上多旋翼的标配。同时它也是史上价格最亲民的铂金电调。而后者定位低端,也有不少的拥趸。从名字上看,这两款既有产品虽然是瞄准多旋翼应用,但仍旧归于既往的 铂金 和 天行者电调家族。然后,在这个夏天,好盈推出了全新的多旋翼专用电调系列 X-Rotor,不再遮遮掩掩,名字直接就叫做旋翼(Rotor)。。。
作为新来的,X-Rotor难免要跟这块地盘上的老霸主PL-30A过过招。兄弟相残也罢,后生弑父也罢,都拉出来遛遛吧。

被测评产品:
HobbyWing X-Rotor 40A
参比竞争产品:
HobbyWing Platinum Pro 30A

          HobbyWing X-Rotor-40A                     HobbyWing Platinum-30A-Pro

静态篇
一,包装
拿到手的第一观感:朴素!前代Platinum-30A的简单塑料袋已经够朴素得了,X-Rotor-40A更甚。

HobbyWing X-Rotor-40A 包装正面

HobbyWing X-Rotor-40A 包装反面

CE FCC RoHS认证由电调本体标签移到了包装卡上。
整体观感:明显的去色彩化。卡纸由蓝色变成黑色。里面的热缩管也没了。在一片黑白灰之中,红色电源线显得特别扎眼。

嗯?“Asia Edition”?亚洲版?这是什么意思?区别何在?

这是铂金30A的包装。

HobbyWing Platinum-30A-Pro
摆在一起看一看。

Package 左:Platinum-30A-Pro VS 右:X-Rotor-40A
包装整体小了一圈,塑料袋材质变硬。

二,开苞,见真容。

上:HobbyWing X-Rotor-40A  ; 下:HobbyWing Platinum-30A-Pro
HobbyWing X-Rotor-40A

看到的变化:
* 信号输入线,取消了中间的红色线,只剩黑白。
* 输出插座,取消了红蓝热缩管,只剩黑色。
* 正面标贴,取消了背景浅色LOGO,前景取消了飞鹰标志。整体简单了很多。
* 正面标贴,取消了CEFCCRoHS等国际认证标记,多出来“亚太版”的标记。

这是全面朴素化、去色彩化的节奏。去掉了多种安全和环保认证标记,加上了“亚太版”的标记,什么意思?隐隐有种不爽的预感,区别对待有木有? 同线不同质的生产有木有? 国内有铅欧美无铅有木有? ZF不给力企业逐利没办法有木有?。。。 希望是我想多了。

说明书是试用版专门的。超级简单!当然的油门行程设定之外,原来的林林总总的菜单设置参数被大刀阔斧的删减,总共就只剩下一个设置项:进角!而且,只有中/高两种进角选择,无低进角,无自定义进角度数。
改进意见:
能不能把亚太版的事说明白点?

三,重量对比

同门PK
上:HobbyWing X-Rotor-40A ; 下: HobbyWing Platinum-30A-Pro

没有惊喜,重量没有下降,比前代略微重1g。下面这张图说明为什么。

X-Rotor-40A的16AWG电源线加长了5cm,比前代多出来的1g即来源于此。

因为无BEC,把原来闲置的信号输入线中的红线取消,改成黑白双色的绞合线(Twisted)。

至此,除了正极电源线是红色之外,整体全面去彩色化。我觉得,要去就去的彻底!不如干脆把正极电源线也改成白色吧,纯黑白配,看上去一定会很酷。

楼主:
拆解!Yeah! 拆解!
一,手贱发作,喜闻乐见,上家伙。
硬核部分来了。拆东西最令人兴奋了。一把剪子搞定,脱光光了。

单独看看。

HobbyWing X-Rotor-40A

HobbyWing Platinum-30A-Pro

放在一起比一比

上:HobbyWing X-Rotor-40A;下:     HobbyWing Platinum-30A-Pro

布局一样,热沉铝板一样,区别仅仅在于输出热缩管消灭了颜色,输入信号线也消灭了颜色。

翻过来看。

HobbyWing X-Rotor-40A

HobbyWing Platinum-30A-Pro

放在一起比一比

上:HobbyWing X-Rotor-40A;下:     HobbyWing Platinum-30A-Pro

再翻回去,拿掉热沉铝板看看MOSFET。

HobbyWing X-Rotor-40A

HobbyWing Platinum-30A-Pro

上:HobbyWing X-Rotor-40A;下:     HobbyWing Platinum-30A-Pro

MOSFET数量一致,封装一致。

侧过来看看。

热沉铝板大小一致,厚度一致。

输出3.5mm插孔排布一致。

仍旧是好盈惯用的滤波电容,牌子一致(Rubycon),型号一致(ZLH),规格一致(35V470μF),数量一致(1只)。
。。。。。。

翻来覆去看了一个够,我只想说,二者如出一辙,有人反对吗?

实际上区别还是有一点点的,虽然确实只是一点点:

*) 主控MCU虽仍然沿用Silab的F3xx系列,但型号由C8051F390换成了C8051F394,一字之差,查了Silicon Laboratories的官网,貌似区别仅仅是存储空间小了一半16Kà8K ——程序简化带来成本降低。

*) MOSFET由Toshiba(东芝)的TPCA8087换成了ON Semi(安森美,之前的Motorola)的NTMFS4934N。二者从封装到主要指标都差不多,Vgs=10V时的典型导通电阻都是1.5mΩ;电流能力方面,因为测试条件的不同而并无简单直接的可比性。我认为这不像是更换,而更像是2家供应商同时供货,因批次而异。至于电调标称电流的差别(30A-->40A),完全是市场定位的取舍。

来自 3楼

楼主:
待审核
(待审核)

来自 4楼

楼主:
空载,油门50%->100%

电机由正常匀速状态猛然加速的过程。代表电调对飞控指令的响应是否及时准确。以及在接近动力极限时的提速能力。

Platinum 30A

X-Rotor40A

几个观察点:

*)这个测试中,二者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区别,油门响应都非常出色,提速过程也是半斤八两,都在20ms之内完成加速。(转速只提高20%左右)

*)电流峰值的出现与加速过程同步。

空载,油门25%->50%
同样测试加速过程,与上面的测试的不同在于换一个油门区间。

Platinum 30A

X-Rotor 40A

几个观察点:

*)这次油门变化只有25%Platinum-30A用了大约250ms 完成加速;而X-Rotor-40A用了200ms
*)电流峰值的出现与加速过程同步。

空载,油门100%->0%
考察电机的减速至停转的过程。

Platinum 30A

X-Rotor 40A

几个观察点:

*)油门从100%0%,二者都用了一秒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停下来。可以看出,新旧两款电调对电机的减速过程的影响无可见差异,都是直接断电任由其靠惯性逐渐减速停转,无主动刹车的迹象。

*)电调关闭瞬间电流急减至零,低于电调的静态功耗!看起来电机减速时真的在发电。。。。

空载测试总结:
*) 在每个区间的加速测试中,X-Rotor-40A都表现出更快的加速表现,在0~50%油门跳变测试中甚至比Platinum-30A快了一倍。

然后,带载测试,上桨!用的是TM桨型的15*5.5碳桨。但是刚刚开始做第一个测试就戛然而止了。因为测试在室内进行,风力猛烈,飞沙走石,犄角旮旯里面的陈年老灰都被吹的满屋乱飞,刹那间搞得昏天黑地一阵咳嗽….. 破坏力太大,只能浅尝辄止,作罢了。改日到室外再做这个试验。

来自 5楼

楼主:
结语

从外表到内心,从外部可见的形状体积 到 拆解所见的PCB排版和元件参数,X-Rotor很明显地脱胎于Platinum-30A。但算法的不同使她比PL30A更加贴近多旋翼应用。站在前代产品的肩膀上,作为已经成为中大型多旋翼的事实上的标准配置的铂金30A的直接衍生后代,X-Rotor将续写怎样的辉煌呢?唯有拭目以待。

优点
久经验证的,成功、成熟的硬件架构。
算法为多旋翼特别开发,更具针对性。
油门响应速度得到了切实明显的提升。
设置项目巨大幅度简化,减少了装机时的工作量,降低因设置不当造成的炸机风险。

遗憾:
体积/重量方面没有改进。

建议:
推出套组包装。每套数量可有4/6/8个,分别对应4/6/8旋翼机型。Castle Creations Talon DJIE系列已经这么做了。

推出更小电流等级的产品,比如6A。小微多轴多数用作穿越、翻滚等飞行,速度变化快,动作剧烈,实际上对响应速度的要求更加殷切! 建议推出6A10A等小规格产品尽快上市,把小微多轴模友从自行刷BLHeli/Simonk的麻烦中解脱出来。。。

●10A版本要带BEC
小微多轴通常使用CC3DMultiWii等飞控,自身无BEC模块。而且小微多轴对重量/体积敏感,外置BEC不理想。所以10A及以下产品需要带有BEC。加之小微多轴基本都是2S/3S供电,线性BEC78D05之流)足够。电流无需太大,1A足矣。4个并联后输出能力绰绰有余。
PS10A型号会使用什么样的硬件架构呢?40A脱胎于铂金,而铂金全部支持6S。那么只支持2-3S10A型号,难道会使用FlyFun甚至更低的SkyWalker的硬件吗?好奇中。。。
如果可能,可否瘦身?哪怕长一点都没关系,宽度做到23mm。如此,电调就可以放入25mm碳管内部,SKY-HERO范儿,外观清爽简洁,舒服啊! 而且对电调的保护也更加妥帖。当然,散热条件会差一点,但是以我的650轴距四轴为例,挂载情况下,每臂的平均工作电流只有2.5A!换做六轴会更低!40A的电调能热到哪儿去呢?
亚太版/欧美版,搞什么区别对待啊。统一了得了。销往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是什么版??
畅想:
信号线中间的pin空置浪费,有点可惜,可以想办法用起来。比如:
设想 1)作为温度监控信号。当然这需要飞控系统支持,但根本没难度。设想一下,在地面屏幕的OSD显示是可以实时看到4个(或6/8个)电调的温度,心里是何等踏实。一旦出现温度异常也可以发出警告及时降落。又比如:

设想 2)作为转速信号。一来,如上面那样,可以作为远程监控之用;二来,将来变距3D多旋翼普及会出现对电调定速性能的需求。前瞻性有木有!再比如:

设想 3)作为1-wire总线,实现电调与飞控的双向通信。通信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温度、转速、电流、电压….. 无限的可能性!

出于安全的考虑,如上这些复杂功能,对散户模友可以不开放,只提供定制增值服务。
当然,这样的进化牵扯到飞控系统,好盈可以定下标准协议,飞控厂商们拿来直接用就是了。

●可否增加一路输出用于驱动LED? 每个多旋翼玩家都有这样的困惑,飞起来之后看不清姿态,分不清头尾!普遍的做法是重新铺设一套线路,专门用于LED灯,繁杂、凌乱、不胜其烦。电调本身的位置如果顺便驱动LED,无需额外布线,清爽简洁。这么贴心的设计何乐不为呢。

●继续LED,更进一步,干脆电调顶面设计成LED灯板,这样所有电调朝下安装的就直接搞定了灯光。LED灯板由N个RGB LED组成,设置项里面增加一项:灯光颜色。
倾听玩家的切实需求,好主意/新点子 可以有很多。。。。。
行文至此,工作台上的X-Rotor-40A也已经装妥(帅啊^_^),择日试飞感受实际飞行手感,虽然它更多地取决于飞控。

感谢列位赐览。

网友A:
二者都是无BEC,但是结构有本质不同。看起来X-Rotor是自带了BEC,但是不用作输出,只是电调自己用的5V(6V)电
铂金是典型的无BEC电调,需要从外部引入5V供电

从多旋翼的可靠性来说X-Rotor确实更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者都是无BEC,但是结构有本质不同。看起来X-Rotor是自带了BEC,但是不用作输出,只是电调自己用的5V(6V) ...

铂金30A无需外部引入5V供电,挑掉红线一样工作。

网友:
做工可以

网友:
同意楼主  我也拿到测试版了  没扒皮  看lz的图片pcb 看着一样啊   诶没有5v输出用着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铂金30A无需外部引入5V供电,挑掉红线一样工作。

...原来如此

网友:
顶给大家看~!

网友:
很喜欢看到LZ这样的评测,顶一个!

网友:
不带BEC吧,有时候用起来不方便,带BEC吧,有时候又用不着,要把线挑断,但是看起来不舒服,感觉也不好(也许我有强迫症)

网友:
   看起来根本就是一个东西,只是pcb布局略微调整了下而已。从电路来说这东西只能算是铂金30A的1.1版本而已。

网友:
很详细的评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者都是无BEC,但是结构有本质不同。看起来X-Rotor是自带了BEC,但是不用作输出,只是电调自己用的5V(6V) ...

那根红线是装饰,起到逗比作用的,哈哈

网友:
PCB版本铂金是HW154 V1.2
           乐天是HW154 V1.3
看来真的是铂金的升级版本啊
PS 本人已经上机爽飞好多起落了 手感没得说

网友:
顶起!按X-Rotor这个响应速度,以后玩儿小机应该不用再折腾着刷BLheli什么的吧~非常全面的测试和分析,就差装机试飞了,期待楼主装机试飞视频!

网友:
关注,不知响应速度能否赶上 BLHeli。

网友:
非常好的专业测评!

网友:
太专业了,科学的分析方法.膜拜之.如果程序上没有什么大的bug 取代铂金30a指日可待了

网友:
为啥不用esc32的这个电调呢,这个东西的响应也是很爽的,就是麻烦了一点

网友(2014-09-10):
专业的评测,顶!

期待带桨版的比较测试,这个更贴近实际。

听说无刷电机空载,任何油门量都是有害的,可能损害电机,玩家切勿模仿。

楼主:
一声叹息,我在此贴提了关于瘦身窄版的建议,最近看见ZTW和 HK都推出了窄版多旋翼专用电调。。。好盈还没动静。

网友:
这么好东西没人顶?!

网友(2014-10-17):
这个顶起来

网友:
很专业的评测,那个原来的电源线用来和飞控通讯的主意不错

网友:
人才,不要埋没

网友(2014-11-29):
引用 楼主:
一声叹息,我在此贴提了关于瘦身窄版的建议,最近看见ZTW和 HK都推出了窄版多旋翼专用电调。。。好盈还没动 ...

瘦身版应该很好用。这样,偏小的碳管也能穿得进去,确实可以缩短电调前后的电线长度。

网友(2015-01-10):
写得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C(2015-03-07):
楼主您好。

请问好盈的Xrotor-Phantom ESC-RTF电调怎么恢复出厂设置?怎么设置油门行程?

官网链接:http://www.hobbywing.com/cn/product_show.asp?id=335

说明书看过了。找不到有关设置。

谢谢楼主。

楼主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

请问好盈的Xrotor-Phantom ESC-RTF电调怎么恢复出厂设置?怎么设置油门行程?

兄好。
没用过这款。如果手册内没有提到,厂家的意思大概就是不需要或者不建议调整。
如果实在需要调整,或可参考X-Rotor说明书,有油门行程调整方法(但不保证可用于你的精灵款):
http://www.hobbywing.com/uploadf ... ual/HW-SM010CHN.pdf
至于恢复出厂设置,只有灯色和进角这么俩参数,手动恢复貌似也费不了多大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好。
没用过这款。如果手册内没有提到,厂家的意思大概就是不需要或者不建议调整。
如果实在需要调整 ...

谢谢大神~!!谢谢大神~!!谢谢大神~!!谢谢大神~!!谢谢大神~!!谢谢大神~!!谢谢大神~!!

网友:
顶顶,崇拜技术帝!

网友(2015-04-16):
感谢楼主这么专业和尽责的报告

网友D(2015-06-01):
太学院派了 毒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