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艇的自主冷却问题

楼主(2014-08-05):
新手应该会和我一样遇到同样的问题,刚开始不敢跑快,发动机的冷却就成问题。所以想能不能加装一个水泵,增加艇在练习慢速时的冷却问题。水泵可以通过遥控它的启停。有过经验的模友介绍一下如何配置。谢谢!

网友:
负压水泵

楼主:
负压水泵,有模友认为会影响发动机的动力输出,而且发动机在怠速或低速时几乎没有效果。

网友A:
可以用温控开关  到开光的温度它就会开 低于温度就会自己关

网友B:
直接给电机加套散热器

网友C:
尽量避免附加的泵类冷却,因为跑快的时候水嘴提供的水量远大于这种小泵的水量
所以造成冷却水直接从水嘴吸入,一部分从泵这里排出。一部分经过发动机排出。反而造成发动机散热不够。
再加上LZ要遥控关闭泵,关掉之后就变成是一路不经过发动机的出水口

网友D:
以下是我个人的采用的方法,仅供参考。

1、用你图上的水泵。

2、用1S 电池,水泵工作电流1.5-2.0A,选用容量较大的电池,比如2200MA。

3、启动水泵后下水。不需要什么遥控装置关闭或开启水泵。上图那种齿轮泵在不工作时,对流过泵体的水,阻力是很大的,

即便你认为你的船处于高速状态,遥控关闭了水泵,自然通过的水量也会大打折扣。因此不能关闭。

考虑到齿轮泵可能吸入杂质卡死,故选用双孔吸水舵,两路进水,在发动机之前合并成一路。

在没有有水泵的那组进水管上加装防止倒流的小阀门(有卖,几块钱一个),防止在低速时,水泵供水不经过发动机,

直接从这路管道回流出来。

最后,每隔一定时间让船驶入你的可见范围内,观察出水嘴的水量。一旦发现出水嘴没有出水或出水量不够,应该立即靠岸,熄火。

我用在船上,目前感觉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给电机加套散热器

是汽油艇,用的是汽油发动机,没有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温控开关  到开光的温度它就会开 低于温度就会自己关

这个方案好,有合适的温控开关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汽油艇,用的是汽油发动机,没有电机。

油机水冷效果最好,进水口设在螺旋桨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避免附加的泵类冷却,因为跑快的时候水嘴提供的水量远大于这种小泵的水量
所以造成冷却水直接从水嘴吸 ...

用冷却水泵主要是解决低速跑时的发动机冷却问题,船进水会有三路,一路通过刮水嘴通过发动机的缸头,从吸水舵取一路单独供排气散冷(高速有效),吸水舵的另一路就是水泵的取水口,和第一路的刮水嘴做Y连接,这样高速中不会造成水众水泵倒流,低速时主要有水泵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下是我个人的采用的方法,仅供参考。

1、用你图上的水泵。

没错,我就是这么构想的,那个单向阀没有考虑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好,有合适的温控开关推荐一下,谢谢!

你先看下你发动机在什么个温度下工作

网友:
之后TB搜 多少度常开或者常闭开关你看看那个适合你

网友E:
哥们~ 啥都不要用~ 只要本身的吸水顺畅 水路顺畅·速度足够~ 冷却就足够~
无谓的增加泵这一类的东西 只能增加水冷的阻力 更加的高温~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 啥都不要用~ 只要本身的吸水顺畅 水路顺畅·速度足够~ 冷却就足够~
无谓的增加泵这一类的东西 只能 ...

您说得很对,对于熟练的老手来说是肯定的,多这些东西也是个累赘。这个我还是个新手嘛,船控的速度上不去,而且新船还有中、低速的磨合期,所以才想到这个自冷的方案。另外玩模型嘛,不就是这样折腾才有意思吗?呵呵,不是专业选手。纯属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