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飞x3小炸

楼主(2014-08-05):
奶奶的,居然降落不了?是风的问题?还是技术?

网友:
果断再打吧右副翼就没事了。

网友A:
负螺距直接拉到底,油门到底的负螺距下压力难道压不住?

网友B:
在你触地前要再打把右副翼知道飞机右倾再把螺距推到底让飞机近乎停下来,否则就像你这样脚架刹车刹不住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螺距直接拉到底,油门到底的负螺距下压力难道压不住?

我不是用压的,是用正的螺距向上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触地前要再打把右副翼知道飞机右倾再把螺距推到底让飞机近乎停下来,否则就像你这样脚架刹车刹不住歪了 ...

正解

网友:
落地姿势好帅

网友:
飞行技术必须给个赞!!

网友:
哦呀,没有稳住。

网友:
这空地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