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APM pwm波频率?

楼主(2014-08-05):
谁知道APM pwm波频率?

网友A:
专门 有个参数 ——RC_SPEED  ——取 50,125,250,333   Hz ——

50 就是 模拟舵机 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 有个参数 ——RC_SPEED  ——取 50,125,250,333   Hz ——

50 就是 模拟舵机 的频率。。。

多谢指导.
可以理解为APM pwm波频率为:50,125,250,333   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