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GPS定点失控

楼主(2014-08-05):
GPS搜到6颗星起飞,定高正常当开关打到GPS定点时候就不受控制往一个方向飞走,还好撞到电话线上掉下来,不然就惨了

网友A:
继续努力,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努力,调吧!

调什么啊?飞了一个多月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您指条明路怎么调

网友:
GPS很容易丢星的

网友:
我的现在还不敢飞起来,静待高手答疑学习。

网友:
罗盘受干扰了,你看看泡泡的教程吧。

网友B:
有人说APM牛B比A2都好这不也有失控的吗

网友:
我的也没怎么调装好 就可以定钉子 用的6M. 2.52版  用的5元的罗盘 外接的 .很不错测试前先用手抓着测试

网友:
LZ看看是不是罗盘的问题,重新校准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APM牛B比A2都好这不也有失控的吗

兄弟你更牛B,拿500的东西跟8000的东西去比,亏你想的出来!

网友:
GPS是最好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更牛B,拿500的东西跟8000的东西去比,亏你想的出来!

很多玩APM的跟我这吹牛B啊,说APM比A2牛B定点牛B,算法牛B

网友:
为毛不赶紧切回定高,拉回来,让它撞电线杆。有时是有gps信号不好往一边偏的时候,要赶紧切回来。刚六颗星不建议飞gps模式

网友:
等搜星搜久点,稳定了再飞,不要急于一时。就算收到星要定位也要等cpu算好吧。楼上的所谓定点还真的想纹丝不动啊,也是会上下左右飘的,左右飘个1~2米是很正常的,上下差2-3米也正常,就几百的东西用的传感器不能和几千的商品控比吧。

网友:
我都是切几次才能定住

网友D:
我曾经和你一样,后来把GPS搞好后,再没出现过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和你一样,后来把GPS搞好后,再没出现过这情况

我GPS应该好的,昨天还飞的一直都飞的好好的,就今天一下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GPS应该好的,昨天还飞的一直都飞的好好的,就今天一下就这样了

干扰,掉星。罗盘一个没搞准就出这问题

网友:
需要仔细矫正罗盘、仔细检查GPS与罗盘的接线。
另外,搜星成功不等于GPS Locked,应该观察GPS灯确定GPS Lock后才起飞。
直观点的话,建议数传连接GCS,放大比例观察飞机位置变化情况。

网友(2014-11-22):
引用 楼主:
调什么啊?飞了一个多月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您指条明路怎么调

我也有过你的经历,我是这样处理的,我用的是2.52的控,内罗盘,原罗盘下有一个model的选项,哪里很重要不然会出问题,内罗盘 要选 说明中的项不要选错。

网友:
这是GPS短暂异常脉冲的问题,切GPS悬停的最初一刻要警惕,一旦飞机出现侧飞就要赶紧切回来。如果切完GPS它定住了,之后就基本上不会出事,因为短暂脉冲会被算法过滤掉。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也碰到过,所以每次切悬停都很注意,尤其是星数要高,最好不要低于9颗。这个不是飞控算法问题,是个GPS传感器都会这样,你手机导航汽车导航都会有这个情况。

网友:
楼上几位也出现过切几次才定住的情况,这都是正常的。GPS Glitch是避免不了的,官方Wiki也解释了这个问题。只有搜星多一些,切GPS的时候先稳住,切换的时候注意观察才行。另外罗盘问题基本不会,因为楼主的飞机以前飞正常,说明调试都是OK的。罗盘失灵的话飞机是打摆子刷马桶,不会往一个方向死偏的。

网友:
我也试过,马上设回定高拉回來,现场較正罗盘,搜星8个以上,飞控做好减震……

网友:
异常赶紧切回来

网友E:
给gps和罗盘接口滴点热熔胶固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gps和罗盘接口滴点热熔胶固定吧。

懂不懂啊?这是星没搜到7颗加丢星,两边都是楼房,又没说接头松动,

网友:
看日志,是不是gps有报错

网友:
6颗星本来误差就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不懂啊?这是星没搜到7颗加丢星,两边都是楼房,又没说接头松动,

看来是不懂。

网友:
可能是丢星。看下日志。

网友:
不做死不会死 居民区都敢飞 两边都是楼房 GPS 信号能好吗, 只不过搜到7星 锁定几星 还是未知数,
结论出问题的不是飞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很多玩APM的跟我这吹牛B啊,说APM比A2牛B定点牛B,算法牛B

我感觉有商品控的托来这故意攻击APM

APM确实很厉害 炸 丢 最后至少你能查出来为什么 那么多骂商品控的 有几个能找出来什么原因?

网友:
这TM明显是罗盘方向不对,还不切回自稳,等着它去炸,

网友(2014-12-27):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更牛B,拿500的东西跟8000的东西去比,亏你想的出来!

可以比较的,价格与性能不是正比关系。。。。。。。
一般情况都是你多花99%的钱,提高1%的性能。

网友:
罗盘问题

网友:
以前一大定点就乱飞现在把罗盘重新弄了一下都可以飞航点了

网友:
我也是经常切一二次GPS定点后才能定稳

网友:
我的就是这样失控飞水里去了,沉了,提控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APM牛B比A2都好这不也有失控的吗

种子是坑定的!要看土壤!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有商品控的托来这故意攻击APM

APM确实很厉害 炸 丢 最后至少你能查出来为什么 那么多骂商品控 ...

网友:
重新校准罗盘,上下左右多转几圈

网友G:
还是那句话,GPS害死人呀! 就现在的gps信号来说,稳定性极差,设备毕竟是太老了,就看我们的北斗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还是那句话,GPS害死人呀! 就现在的gps信号来说,稳定性极差,设备毕竟是太老了,就看我们的北斗了

美国海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GPS的卫星更新。。。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美国海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GPS的卫星更新。。。

你认为你接收到的gps信号质量和稳定性和霉菌是一个档次吗?

网友:
楼主是从来就没好好定点过还是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前者很可能是校准罗盘时候选错上下罗盘模式了,偶尔的话估计有干扰,机子内在的干扰或者大建筑的干扰,或者gps质量不怎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认为你接收到的gps信号质量和稳定性和霉菌是一个档次吗?

你弄过L1码解码?你弄过北斗解码?你弄过伽里略解码?你弄过毛子解码?

不要迷信,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