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2折叠碳纤维桨,配4108S 480KV电机用6S电好烫。

楼主(2014-08-05):
拿到六个好盈乐天测试电调后,立马做了个Y6机架,看到乐天支持6S电,又入手4块6S电池,把之前的4S电全部处理给本地模友了。自以为4108  480KV电机用6S电能上15寸桨,为了携带方便420元又入了3对1552碳纤维折叠桨,结果我错了,温度超高。大侠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没办法的话只有把桨处理掉,使用13寸。或者再重新入4S电,4S可以上15寸桨。真的很难抉择呀。

楼主:
还赞呢,愁死我了。

网友:
这是八个电机吗?求教这种怎么装的。。帅

网友:
kv高了,还有可能是起飞重量大了,放弃吧

网友A:
要是出桨的话请联系我

网友B:
我用4108 390KV 6S 1555碳桨单个电机负重500多克都好烫,后来改用4015飞完只是微微有点温度,只能说明4108带15寸桨还是有些压力

网友C:
480kv太高了,推荐13寸桨,折叠要出的话告诉我,正打算买呢。

网友:
桨不错、不过我用不上

网友:
老老实实的换桨吧,要不就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出桨的话请联系我

好吧,我还是换13的桨吧,这个桨可以出给你。QQ:2943 00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0kv太高了,推荐13寸桨,折叠要出的话告诉我,正打算买呢。

好吧,我还是换13的桨吧,这个桨可以出给你。QQ:2943 0007

网友:
这个KV值得4108电机 6S电池 推荐用1238的桨比较合适 还有就是夏天 天气热 电机烫也不足为奇,桨确实大了

网友:
准备来一个

网友:
换电机吧,估计你是想要高一点的效率。所以换低KV的电机配上你的大桨。

网友:
我前几天入了4个朗宇4112 KV320 收到货物测试了其中一个电机 全油门 1447  8分钟 结果 电机不能收碰、、、、、不知道多少度了、、、、、、、   我看官方数据15寸桨连续10分钟60度、、、

网友:
今天装机试飞   就那壳测试过的电机有哨声、、、飞起来倒是正常 问题心里还是担心  计划重新买一颗回来换掉它  以除后患                         还有4112  带wkm  iosd  H680  铂金30A  3300MA6S电池  悬停13分钟下来电压3.7   就那可被测试过的电机温度在40左右 其他基本都30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4108 390KV 6S 1555碳桨单个电机负重500多克都好烫,后来改用4015飞完只是微微有点温度,只能说明4108 ...

3508 390 15寸碳桨 6s微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