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这样的四轴能带微单吗?

楼主(2014-08-05):
请教我这样的四轴能带微单吗?朗宇3508电机KV380  1555蜻蜓桨  6S5000电池,,目前不算电池,图传整机重量1380克,这样的配置可以带微单吗

轴距650

轴距650

网友A:
应该不能,就你目前这个配置,空载飞下来电机都应该烫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就你目前这个配置,空载飞下来电机都应该烫手了

用6S2600电池飞下来电机基本是常温的,要是想带微单的话改成X8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6S2600电池飞下来电机基本是常温的,要是想带微单的话改成X8可以吗

那用5000的电池试过没有,应为3508电机用15寸桨已经是极限配置了,载荷再一大的话,电机根本受不了,改成X8肯定是可以挂的。

网友:
配小点的桨吧

网友:
挂微单超重了。很危险

网友:
估计不行。

网友:
不行,微单和两轴云台的重量已经到1KG了,用6S 5000的电池,最起码也得用4110KV400级别的电机。

网友:
应该可以的、我的H4 680 用朗宇X3508S 700kv电机
载重793g、留空时间是8分30秒
下来电机有点热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2410&extra=
载重帖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6S2600电池飞下来电机基本是常温的,要是想带微单的话改成X8可以吗

  看来你自己就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换成 X8 带微单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自己就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换成 X8 带微单轻松搞定

改X8的话碳管也要换粗一点的,现在是16的肯定是太细了,跟着管夹,C扣什么的也都要换,工程量有点大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X8的话碳管也要换粗一点的,现在是16的肯定是太细了,跟着管夹,C扣什么的也都要换,工程量有点大哦

...

   貌似工程量啥啥滴不该是事儿的主要吧   质量的保证才是飞行器的生命哎,量力而行,不在早晚,悠着点,慢工出细活

网友C:
升力可能不行,要换6轴的吧,不过机架很好看,哪来的?有卖吗?

网友:
微单的话可以用于拍照,就用数码舵机云台!

网友:
拍视频就用狗,我是这么干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哈!

网友D:
一个微单一般轻点的2xx克,2D云台2xx克,加起来5xx克,你这个配置估计问题不大,你可以先挂载试试,比如挂个水瓶子飞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个微单一般轻点的2xx克,2D云台2xx克,加起来5xx克,你这个配置估计问题不大,你可以先挂载试试,比如挂 ...

你的微单和云台的重量估计的太少了吧!

网友:
没问题的,吉米的三轴微单云台外加5N重600多G,你这飞机3公斤之内都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力可能不行,要换6轴的吧,不过机架很好看,哪来的?有卖吗?

机架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微单和云台的重量估计的太少了吧!

微单又不是一种,机型多了去了,云台也有重型和轻型,2轴和3轴,自己看参数吧

网友C:
好像和之前发免费图纸的蛮像的,没有云台架就是

网友:
完全足够了

网友:
那也要看你带什么微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和之前发免费图纸的蛮像的,没有云台架就是

是蛮像的

网友:
负重多留点余量安全系数大一点。

网友:
3508  1555 6s下 全重2.9下来电机是比较热的,挂微单估计超载了,换4110是肯定可以挂,不过这机架载重大了可能带来画面上的问题吧

网友:
挺像24楼放的

网友F:
我帮你分析下,给你参考,我的也是3508 380 1555的桨,空机含图传云台山狗1.9kg,电池6s10000,今天刚试的,飞航线1000米,爬高700米,航程3公里多3.7报警飞25分钟,悬停3.6报警超过30分钟。要想挂微单,用6s5000电池,微单加云台不要超过1.3kg,总重量控制在3.5以内我看完全没问题。就是续航时间估计就十几分钟,还有重心要调节好,我的25分钟下来电机也就50多度。

网友:
补充下,电机温度和天气关系很大,我试过温度30多度下来电机会达到60多70度,今天早上室22度左右,飞下来就才40多度。

网友:
我现在也想挂微单,自己有索尼3n 16-50镜头,称了下重量388克,准备硬挂就拍照用,还是用10000电池,重量比我现在重大概100多克,我原来云台山狗270克。就是3n没有间隔拍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帮你分析下,给你参考,我的也是3508 380 1555的桨,空机含图传云台山狗1.9kg,电池6s10000,今天刚试的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