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海拔3000米以上飞过?

楼主(2014-08-05):
                  最近有个航拍任务,航拍地海拔3000米左右。我不知我的精灵2和T810(A2飞控)能否在这里起飞?谁有过在高原飞多轴的经验,我们一起分享!

网友:
顶个  那么高  估计不好飞

网友:
可以飞,我们在可可西里风火山口海拔5010米飞过,续航时间变短

网友A:
精灵2在海拔3300米的香格里拉拍过,很稳定,全重1300克,大概飞行14分钟。

网友:
5800都有人在飞多轴,怕啥?

网友:
2600米飞过S800,除了续航时间缩短,未感觉出有什么异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灵2在海拔3300米的香格里拉拍过,很稳定,全重1300克,大概飞行14分钟。

你的精灵真轻,问一下什么配置

网友:
没问题,精灵1300已经不算轻了,重了容易炸

网友:
动力足够,就没事

网友C:
我飞过拉萨,最好测试下动力和续航时间,做到心中有数再飞。小精灵下降不要太猛。高原动作柔和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飞过拉萨,最好测试下动力和续航时间,做到心中有数再飞。小精灵下降不要太猛。高原动作柔和点

高原升力弱,特别下降要小心,速度不能快,我炸过,还好没事。

网友:
S900+GH4+12000电池 重量没称过  4800米 70%动力,下架速度控制在 小于1米/S
PHANTOM2+GOPRO  / V+ 安全高度2800米,3400飞过,就很容易失速,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精灵真轻,问一下什么配置

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9391&extra=

网友:
没有飞过啊,等待中将完成任务后分享啊。

网友:
精灵在拉萨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810 V2 3500----3800飞过,多注意电压,如果飞10分钟安全返航建议8分钟就必须降落,我已经小炸了一次,希望你不要重蹈覆辙

楼主:
分享了这么多经验,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我精灵2在3200米飞了5分钟就炸鸡了,dji说是动力原因

网友:
我的精灵1在海拔3600飞过,1200克。注意下降速度不要太快就行,高原精灵动力不足下降快了全油门也顶不住的。

网友:
我X8 WKM在海拔最高4850米飞过,基本没问题,电机转速会变高,下降需要注意速度别太快!

网友:
高海拔,精灵2,我有炸机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灵2在海拔3300米的香格里拉拍过,很稳定,全重1300克,大概飞行14分钟。

危险。还是危险。别飞水上去就行

网友:
海螺沟3600米,精灵一代控制在5分钟左右还是安全的!

网友:
3500米以下,精灵2, 1350克以内,10分钟的时间内,是靠谱的。

3800米,可以起飞,一旦下降,全油门也顶不住,小炸过一次,姿态还是控制得不错,只是升力不够。

网友D:
我在4000多米海拔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4000多米海拔飞过

时间大大缩短吧?

网友:
10000的电池飞4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