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的系统逻辑

楼主(2014-08-05):
本人新手,刚入魔。多遥控器系统的逻辑关系还不甚清楚。刚入天地飞7,系统设置、模型设置、参数设置的级别一样吗。还是说,先在模型设置里设置好模型1,然后所有设置(系统设置、参数设置、混空设置)都只是针对模型1.和之后的新模型2没有关系?

楼主:
本人新手,刚入魔。对遥控器系统的逻辑关系还不甚清楚。刚入天地飞7,系统设置、模型设置、参数设置的级别一样吗。还是说,先在模型设置里设置好模型1,然后所有设置(系统设置、参数设置、混空设置)都只是针对模型1.和之后的新模型2没有关系?

网友A:
模型1跟模型2没啥关系,需要单独单独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1跟模型2没啥关系,需要单独单独设定

这不是重点啊, 我知道模型1和2是单独的。假如我要设置一个固定翼模型,5通道的。该怎么做,顺序是什么啊。

网友:
四个字,看说明书!六个字,认真看说明书!

网友:
四个字,看说明书!六个字,认真看说明书!+1  不看说明书你怎么会知道!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是重点啊, 我知道模型1和2是单独的。假如我要设置一个固定翼模型,5通道的。该怎么做,顺序是什么啊 ...

看说明书,上面有写哪个通道对应哪个功能。油门,副翼,升降,尾舵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上面有写哪个通道对应哪个功能。油门,副翼,升降,尾舵等等。

是的。

网友:
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网友:
您好
先选择好机型参数、然后选择机型【也就是固定翼模型或直升机】这两个都是在系统菜单中设置。
后面的就是在参数设置中调整自己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