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可以改尾无刷吗

楼主(2014-08-06):
如果可以改的话怎么改呢?

网友A:
不能改,因为没有那么小的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改,因为没有那么小的无刷电机。

有8MM的無刷尾電機,MCPX BL用的不就是8MM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改,因为没有那么小的无刷电机。

很小的无刷电机是有的 以前我收过一架双无刷的minicp无刷锁尾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小的无刷电机是有的 以前我收过一架双无刷的minicp无刷锁尾效果不错

要是有相应的无刷电机是可以改的,加一个无刷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要改尾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