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可以换2的壳子么

楼主(2014-08-06):
精灵1可以换2的壳子么?请问各位想装大点的电池还有什么办法?求论坛帖或指导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A:
楼主您好,上壳是可以共用的。

网友B:
你看看这个链接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62046&extra=
我自己改的用KBM电池 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像换普通的大电池是没啥好办法了,换那种3S2P的,精灵1的壳子改下就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上壳是可以共用的。

是不是换2的壳子就可以放大电池了

楼主:
你好换了2的壳子可以放多大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个链接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2046&extra=
我自己改的用KBM ...

谢了。按你那么改是所有5400的电池都能放么?全套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上壳是可以共用的。

换2代的壳子是不是没有电池盖啊?只能用精灵2得电池

网友:
可以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P2的电池后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去买个电池壳子 然后在买电池放里面 当然多出的电池壳子就是起飞多余的负重
自己算算那个划算吧,你 ...

要是真要换2代壳子 我建议你直接买个2代吧 1代出了,不然拿出去2代1代都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去买个电池壳子 然后在买电池放里面 当然多出的电池壳子就是起飞多余的负重
自己算算那个划算吧,你 ...

安你这么说固然很麻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你这么说固然很麻烦啊

去买块KBM电池,到手后去看~diy小精灵的贴子改,很简单,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改了,还好你就知道多强了

网友:
我的就是精灵1直接移植到精灵2外壳,拆+装+打孔最多2小时,电池盖TB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