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B用什么系统比较好

楼主(2014-08-06):
25B可以用什么系统.比较好一点。推荐几款.大神指点

网友A:
手动,您信吗?

网友B:
ace one  helicommand profi

楼主:
可以自驾的有没有5万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e one  helicommand profi

ace one 最好别用! 买德国的吧

网友:
2128 你让他调死嘛。。。

楼主:
2128啥意思

网友:
我说陀螺仪好用你会信吗?

网友:
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ace one 是最适合不过了,性价比高,调试简单!

网友(2015-06-12):
放个750或701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您信吗?

手动我还真信!最好有个定高就够了

网友:
最次也得用2128,用aceone找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