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WC飞控接在固定翼上,为什么电调很烫?不接飞控时还不怎么烫呢

楼主(2014-08-06):
,请教各位大神,我的MWC飞控接在固定翼上,为什么电调很烫?不接飞控时还不怎么烫呢

网友:
因为飞控很费电的。。。

网友:
这样容易失控炸机的。

加一个单独的UBEC给接收器供电试试。

网友A:
请楼主报一下舵机的品牌和具体型号吧。
怀疑与舵机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报一下舵机的品牌和具体型号吧。
怀疑与舵机也有关。

问题解决了,是飞控给舵机的频率太高了。

网友: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