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MX+35P电调推油门马达不转是啥原因?

楼主(2014-08-06):
450MX+35P电调推油门马达不转是啥原因?
450配置:T8FG控、R6203SB接收、3GX、尾
舵机
亚拓525、通电测试四只舵机正常,就是马达不转,有遇到过这情况的吗?飞机是新装的,控里通道正反向里面油门通道使用默认设置正向(但油门摇杆在最低点的时候,伺服器和舵机显示介面,油门大小数值为+100),我试过将油门通道反向,但马达还是不转。有懂的模友帮我分析一下原因,不慎感谢!

楼主:
原因自己找到了,发射机模式要选多通道模式

楼主:
原来3GX这么稳定,不会3D这陀螺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在通电的状态下(满足起飞条件),特别是没有缓启动的电调,调油门的正反向是相当危险的!!!